乐迪AT10二代两侧的拨杆是控制什么用的?

楼主(2017-06-30):
开关真是不少,混控真是全面,跳频真是独特,说明书够研究老长时间的。
这俩杆就不清楚是为了干什么设计的,还是因为在什么爸、什么R上有,所以咱也就有俩再说?

网友:
天9也有,非日货专属

网友A:
天9的下面那个是教练 模式,路过学习

网友:
那就是个开关,你叫他干嘛它就干嘛。服从你的设置命令

网友:
开关有复位开关:用于教练、切换、拉烟等;也有一档开关:用于大小舵量、熄火、油门关闭、ID、油门锁定定速、器起落架收放 等;也有两档开关:用于襟翼、灯光、拉烟等;也有旋钮开关:用于精度调解行程,比如感度、襟翼等。
其实每个开关都可以自定义各种功能,根据你的习惯,设置方式,喜好而定

网友B:
侧面拨杆一般玩滑翔机控制机减速板,襟翼的。用不上这些,说明你的飞机还不够好,该换新飞机了。

网友:
这个没用过,飞直机只用了六个通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天9的下面那个是教练 模式,路过学习

天九还是乐迪好?我还在考虑买什么控呢

网友:
买天九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侧面拨杆一般玩滑翔机控制机减速板,襟翼的。用不上这些,说明你的飞机还不够好,该换新飞机了。

要是没有什么奇特的东西需要这两个拨杆的话,那它就是个放置位置比较特殊,作用并不奇特的开关。
也就是说:不玩儿滑翔机,玩儿练习机的时候,也可以设定于这些个舵面的控制,便其变成襟翼、空气刹车。
因为这两个拨杆上手最容易,所以我想一定是最常用的东西安排在它俩上。

还有比如:发射导 dan,投掷炸DAN,开降落伞,拉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九还是乐迪好?我还在考虑买什么控呢

我是这么想的,不买DSS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想的,不买DSSS的。

什么是dsss呀?

网友:
都没见过,我的ftb没有

网友:
你想让他干嘛 他就能干嘛

网友D:
两侧半圆旋钮 好像是控制云台用的 个人觉得只能说相对比较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侧半圆旋钮 好像是控制云台用的 个人觉得只能说相对比较顺手

目前还不知道云台是怎么个控制方式。
不是用陀螺仪,随控的方位角控制吗?就像是玩儿wii游戏。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还不知道云台是怎么个控制方式。
不是用陀螺仪,随控的方位角控制吗?就像是玩儿wii游戏。

两轴用两路或是三轴用三路  pw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轴用两路或是三轴用三路  pwm

哦。了解了。

网友:
除了H开关有指定做教练开关,其余的钮子开关和滑杆都可以在遥控器辅助通道菜单定义,例如灯用2段开关定义就是开和关,用滑杆带定义就是亮度调节,具体选择看你接的设备和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