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大神帮忙看看 blackbox 的曲线。BF固件

楼主(2017-06-30):
这个是PITCH轴的曲线,飞的是手动模式,  往后飞立刻往前推后从曲线上面看PITCH轴会有震颤。  调过多次PID的P,D均无法解决只好上来求助。步骤:往后飞速度到了一定之后立刻往前推,往前飞.    (曲线请见图片)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动作飞行的时间越长,切回自稳模式飞机姿态是歪的,自动往一边偏,严重时有个20多度。不管航向转到哪个方向 飞机都会朝一个方向偏,例如:飞机朝北方偏我把航向转到南方,姿态仍然是朝北方偏。真是奇怪,没有GPS,没有磁力计,也会有这个情况??

配置:
机架:130mm
电机:1104
桨叶:70MM三叶
电池:3S,450mAh
起飞重量约:110G

楼主:
附上小鸡照骗一枚

网友A:
明显P和I都太低了,P要100左右,I要50左右。大动作飞多了加速度计积累误差大,好好飞手动就行,穿越机的乐趣就在于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P和I都太低了,P要100左右,I要50左右。大动作飞多了加速度计积累误差大,好好飞手动就行,穿越机的乐 ...

不是吧,  P上了50悬停都抖。。100不知道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P和I都太低了,P要100左右,I要50左右。大动作飞多了加速度计积累误差大,好好飞手动就行,穿越机的乐 ...

刚试了,调到100,手动没问题,但是就是一切回自稳,飞机都得很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试了,调到100,手动没问题,但是就是一切回自稳,飞机都得很厉害

自稳是有另一套PID,要另外调,betaflight的自稳本来就不咋地,还比不上CC3D。而且穿越机没必要飞自稳了,手动才是真正的快乐。习惯了手动,真的不会再想飞自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