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开箱组装]Awesome破风F200穿越机架/F200穿越高配套裝(完整上载)

楼主(2017-06-30):
[ FCF开箱/装机分享已100%完整上载 ]

= 破风F200 装机组件清单 ========
機架 : 破风F200 / 正X一體4mm + CNC鋁合金支架
飛控 : 2層塔上層 , F3 集成 可調圖傳 25-400 40ch
電調 : 2層塔下層 , 4合1 20A BLS dshot 電調
电机 : TM F40II 2600KV
摄像头 : RUNCAM Swift II / 2.3mm
桨 : 5042

楼主:
= 开箱分享 ========
先重点介绍部份组件 ...

Awesome破风F200穿越机架开箱

正X机型 , 轴距 200mm ,
一体 4mm 厚 , 边缘斜角处理 !

侧板 2mm , 配 CNC铝合金支架 , 强度大增 !
铝件有红金蓝紫4色选择 !

机身侧板支持1177 1190 SWIFT 等等摄像头
机顶倾斜设计 , 适合绝大多数录像机用

Awesome破风F200穿越机架完成

Awesome破风F200穿越高配套装开箱
跟 TMOTOR合作的 !!!

机已组装好 ! 另配备2套5吋桨 ,
图传天线 / 电池扎带 / 接收机接线 及 T-MOTOR 电机的螺丝配件
另加接收机及电池已可爽飞 !!!

F200高配穿越机多角度相片

配备RUNCAM Swift II / 2.3mm摄像头  , 内置OSD电压显示 !
2层塔  F3飞控集成可调图传 25-400 40ch , 电调 4合1 20A BLS dshot

T-MOTOR F40II 2600KV 电机 , 暴力十足 !
4个电机底部有LED及保护壳

桨是5042 , 黄色水晶 , 耐炸的 !
装上图传天线及5042桨的效果 !!!

楼主:
= 组装分享 ========
机已装好 , 其实另加接收已可爽飞 !
因个人喜好 , 喜欢弄水晶边 , 还有想电机线加蛇网管
,
所以决定把机大拆解 , 亦可对此机结构深入了解一下 !!!

先拆顶板侧板 , 及RUNCAM 摄像头

RUNCAM Swift II / 2.3mm摄像头  , 内置OSD电压显示 , 爽飞不怕过放了 !
之后看倒核心组件 ~ Awesome2层塔 , 集成飞控图传 + 4合1电调 !
2层塔上层是F3 + 可调图传 25-400 40ch

2层塔下层 是 4合1 20A BLS dshot 电调 ,
2层之间由软线连接 , 飞控可独立减震 , 讚好 !!!

鬆开 T-MOTOR F40II 2600KV 电机 及底部LED及保护壳 !
LED是RGB彩色的 , 4个LED接在一起 , 由F3飞控控制光效 , 效果很好 !

机拆解了 , 先磨板边及上胶 !
把电机及LED重装上机架上 ,
蛇网管把电机线及LED线都套在一起 !

电机焊接到 4合1 20A BLS dshot 电调上 !
而LED重新接到上层集成飞控图传的底部接点

加上DEVO PPM 接收机 , 接上RUNCAM 摄像头

装上铝件/侧板/顶板 , 整理好接收机天线

完成 , 立即起飞 !!!

楼主:
= 其他分享 ========

装机分享完成 !
下次再分享PID及其他设定 !
谢谢支持 ~

网友:
专业广告,哈哈!

楼主:
[ F200 开箱/装机分享已100%完整上载 ]

网友A:
刚去看了下,价格挺诱人,就是电调20a,非主流啊

网友:
这机架和bbb的机架设计风格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去看了下,价格挺诱人,就是电调20a,非主流啊

对呀, 20A感觉有点不足 !!! 但实测60-70油门飞 , 电调不烫 , 未有问题出现 !!!
可惜没电流计, 未知电调到极限没有 ...

网友:
色系搭配超赞

网友B(2017-08-01):
請問法师傅有没有评测awesome F100的打算呢?感觉awesome的这台100小机集成的很不错,起飞重量不到90克,很感兴趣啊

网友:
那个蓝色架为啥价格高好多

网友:
另外,BBB和它选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法师傅有没有评测awesome F100的打算呢?感觉awesome的这台100小机集成的很不错,起飞重量不到90克,很 ...

对了, 最近F100出来 , 朋友玩过不错 !
我暂时没打算玩 , 因為手上还有几台机未装 ~ 哈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F100,到手电机和四合一电调接触不良~电机不怎么转,只好拆接头直焊,拆接头的时候还把板子上的铜片掀起来了~只好重新买一个原厂电调了~手残伤不起~新手感觉好受伤~不过F100很漂亮~100轴距里感觉是最好看的~结构漂亮又实在~OSD和图传都集成在飞控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