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120能否改接收

楼主(2017-06-30):
我新手,飞110和120才几个月,发现110接收好,但动力不足,想改2s,还未行动。扯远了,今天我的想法如下,由于新手无经验,多提议建,建议。120刚飞很好,摔了之后即使换了金属舵机也不行,经测是主板问题,所以就想,能不能换接收及陀螺仪,我有graupner控,厂家出了接收陀螺一体机,体积不大(有人可能会说太重,但对于新手,不暴力飞,应该影响不大)。主电机2s原装,买个10A电调。尾电机也只能换2s无刷,再加一电调,直接从电池取电,信号线接锁尾舵机接口(群里自制30公斤直机大神这么干过)。大家看可行不,不喜勿喷。

楼主:
尾电调用2s8A的,有谁知道2s电机型号无刷适合做尾电机,给我推荐一下。

网友A:
150尾电机

网友B:
改好了告诉我,我也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好了告诉我,我也改

一定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尾电机

谢谢,不知100s的能用不

网友C:
用100s的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00s的尾巴

网友D:
给K120上过K8+尾无刷,尾巴贼难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K120上过K8+尾无刷,尾巴贼难调

看来新手还是得慎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K120上过K8+尾无刷,尾巴贼难调

是不是尾电机电调用Y线与主电调并联,尾电机上再加一个火狐200锁尾加锁尾舵机好调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K120上过K8+尾无刷,尾巴贼难调

是不是K8,尾电机再加锁尾舵机,好调一点

网友E:
120炸过后出问题的建议查一下上下两块板间的连接条是的出现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0炸过后出问题的建议查一下上下两块板间的连接条是的出现虚焊

查了,没有虚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100s的能用不

你得改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改电调,

双电调呗,主电机一个,尾电机一个

网友F:
cc3d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cc3d就可以。。。

新手,没用过,还得多学习。

网友G:
我是用977或者110主板改的,尾电机用100s的,够力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用977或者110主板改的,尾电机用100s的,够力耐炸

上贴了没,我要拜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