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7-06-3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给电池充电用小电流充会比较耐用,大电流就没有那么耐用了,好像大电流充的是虚电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我用308duo给6s3300的充电就发现有这个问题

网友A:
没发现,你用的什么电池?C数不够的话可能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你用的什么电池?C数不够的话可能会吧

男爵的啊75c

网友B:
你都用308啦,不应该会有虚点,估计是电池问题,内助大了,容量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用308啦,不应该会有虚点,估计是电池问题,内助大了,容量小了

内阻

楼主:
引用 楼主:
内阻

内阻都是一点几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楼主:
哪个大神知道帮我看看吧谢谢

网友A:
男爵电池也就那样吧,楼主做个测试,发个视频上来,看看大电流充和小电流充能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男爵电池也就那样吧,楼主做个测试,发个视频上来,看看大电流充和小电流充能差多少。

麻烦
凑合的用吧

网友:
308是这样的,充不满的,要么你电压设4.21V,要么充满了,你再让它充一次。平衡肯定没有像A6|BC168之类的平衡充来的平衡。

网友C:
同308 确实存在充满后回落现象。但这完全不影响使用。小电流充电肯定比大电流充用的更久。但经常小电流充电就没必要买308了。308存在的意义跟多的是场外快速充电。这有可以少买电池。还有就是大电池充电速度快。不用等半天都充不好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308 确实存在充满后回落现象。但这完全不影响使用。小电流充电肯定比大电流充用的更久。但经常小电流充电 ...

是的,你也发现了哈
哈哈哈
我以为只有我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