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 电调ICE 2和EDGE 160A

楼主(2017-06-30):
奇怪了,这两个电调我一直用在700上,为什么EDGE 最高电流高达220A 而ICE 2最大才150多A 什么情况?不要说手法不一样,都是连续钟摆的时候测的!

网友A:
电调软件版本是否一样?定速参数设置是否一样?

网友:
直升机学习中,

网友:
这差别大了,看样子软件记录只是一个相对的数据,试试用电流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软件版本是否一样?定速参数设置是否一样?

参数一致的没动过软件也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