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CDI费电吗?

楼主(2017-06-30):
20cc汽油机,CDI费电吗?用1000mah的磷铁锂电池,5分钟一个起落,大约能飞几个起落?谢谢!

网友:
10个不止,cdi很省电,不放心的话,飞5个起落测测电压

网友:
如果是单独给CDI供电你飞2小时也没问题,不过人会受不了,呵呵

网友:
我的20CC油机的CDI就是独立供电,非常省电,具体能飞多少个起落我没测过。

网友:
电容680纳法,充电电压400V,每分钟7000转/分钟,的话。假定你不老是9000转/分的飞。油门偏大,但没到头儿。
1/2*680*10^-9*400^2*7000/60=3.57瓦
用14500铁锂两节的话,电压6.4V,容量700mAh
700/(3.57/6.4)=1.255小时。
1.255小时*60分钟/5分钟=15.06个起落

如果降落后就马上加油,加油耗时10分钟,15个*(5分钟+10分钟)/60分钟=3.75个小时。够不休息飞半天的时间。

网友:
我用2S/1800mah 单独给DLE20CC的CDI供电飞15个起落,每个起落约8分钟。

网友:
电容0.68微法,充电电压400V,每分钟7000转/分钟,的话。假定你不老是9000转/分的飞。油门偏大,但没到头儿。
1/2*680*10^-9*400^2*7000/60=3.57瓦
用1000mAh电池的话
1000mAh/(3.57Watt/6.4V)=1.79小时。
1.79小时*60分钟/5分钟=21.48个起落

如果降落后就马上加油,加油耗时10分钟,21.48个*(5分钟+10分钟)/60分钟=5.37个小时。

网友A:
CDI 耗电电流 20cc 单缸的 大约是 200mA
你 1000mAH 电池【理论上】可连续飞行 5小时

网友B(2017-08-16):
引用 网友A:
CDI 耗电电流 20cc 单缸的 大约是 200mA
你 1000mAH 电池【理论上】可连续飞行 5小时

实测单缸600mA。
6V 600mA 3.6W。与理论计算完全相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测单缸600mA。
6V 600mA 3.6W。与理论计算完全相符。

  CDI 制造商 不一样 啊 。。
俺这边都是 双缸CDI 有两个 高压帽
双高压打火:电流 没超过 500mA
俺就是根据这个来订购 隔离DC变换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I 制造商 不一样 啊 。。
俺这边都是 双缸CDI 有两个 高压帽
双高压打火:电流 没超过 500 ...

功率和电容大小有关。关系到每次放电给出的baozha能量。从国外网站看到的电路图放电电容取的是0.68uF。
如果电容比这个小,很可能打火比较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