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有刷180背推小飞机

楼主(2017-06-30):
首先请各路大神嘴下留情,做这个飞机纯属娱乐,不用您提醒有刷电机有什么缺点,本机纯属娱乐,纯属娱乐。

背推机型,主翼展60*12厘米,水平尾翼25*9厘米,机长约50厘米,翼载荷约22克/平方分米,平凸翼型,攻角2度,下拉角图片里的是30°现在改成20°,重心在机翼1/2处,三通道,没有方向舵,采用常规kt板固定翼配置,配置如下:机身全部5毫米kt板,180有刷电机型号3340,4寸玩具专用后推桨,自制萝丽有刷电调,辉盛9克舵机两个,kt板su27用的舵角快调钢丝若干,天7控+接收,2s500mah电池。成本大概电机1.4,电调4,舵机两个12,其他舵角拉杆约5,2s500电池15,桨1.5两个,做飞机的kt板找朋友要的没花钱,整机不算电池24元。

起飞重量177克,推重比没设备测,感觉大概0.75--0.8,65%左右油门可巡航,3级以下风没压力,2s500mah电池正常飞7分钟。

两天飞了10个起落,飞机太贼,今天飞着追鸟,非常灵活,全油速度也不慢,不太适合新手飞,自己一个人飞的没法拍视频

网友A:
很好很好支持支持有刷线性很好的。

网友B:
有刷电机动力不是问题,过去有刷年代主要问题是电池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刷电机动力不是问题,过去有刷年代主要问题是电池不行

又来了,叫你不要提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电机动力不是问题,过去有刷年代主要问题是电池不行

心血来潮买了60个180,估计够玩到退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来了,叫你不要提这个问题了

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很好支持支持有刷线性很好的。

便宜,小巧,不到250克,你懂的

网友D:
想知道飞起来了吗?这电机角度好像有点..................

网友E:
这个动力线也是醉了,动力要损失50%,省力也损失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动力线也是醉了,动力要损失50%,省力也损失很大

确实损失不小,这个电机4寸桨2s全油吹称推力约180克

网友:
    好飞就好!

网友F:
180电机属实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飞起来了吗?这电机角度好像有点..................

飞起来了,现在推角改成20度,500mah电池续航约7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180电机属实不错啊

脑瓜一热,买了60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脑瓜一热,买了60个

哈哈哈厉害了

网友G:
机射切得很漂亮。发动机前置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H:
60个。。!!!!!!脑袋够热的

网友I:
其实现在航模的新材料出现,用有刷电机做动力,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我支持你。

网友J:
我以前用两个普通180作动力改的70CM翼展的双发玩具机,好飞。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6958

网友F:
引用 楼主:
脑瓜一热,买了60个

你这个用的什么有刷电调啊,能给个关键词,或者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用的什么有刷电调啊,能给个关键词,或者连接吗

自己做的萝丽电调,论坛里有教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萝丽电调,论坛里有教程

我惊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射切得很漂亮。发动机前置应该也可以吧

没有前拉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60个。。!!!!!!脑袋够热的

都是库存的,第一次买了10个,用着不错,后续又买了5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现在航模的新材料出现,用有刷电机做动力,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我支持你。

谢谢支持,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惊呆了

一共好像只有6个零件,不算led,挺简单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共好像只有6个零件,不算led,挺简单的

还要不要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要不要调试

不用调试,设定一下油门行程就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用调试,设定一下油门行程就好

好吧,我还在找教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以前用两个普通180作动力改的70CM翼展的双发玩具机,好飞。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 ...

拜读过您的帖子,改装的真好,我没有前拉桨了,要不然这个也做成前拉的,满电时拉重比应该能超过1,现在估计推力损失了3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吧,我还在找教学呢,

百度搜”我爱萝丽爱萝丽 有刷电调”,字不要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以前用两个普通180作动力改的70CM翼展的双发玩具机,好飞。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 ...

您用5寸桨时电机的发热量怎么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百度搜”我爱萝丽爱萝丽 有刷电调”,字不要打错了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谢谢了

不客气,有什么问题留言吧,萝丽电调简单但没有mos管前级驱动,所以对管子的内阻要求较高,mos管可以去废旧主板上拆,查下资料,内阻越小越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客气,有什么问题留言吧,萝丽电调简单但没有mos管前级驱动,所以对管子的内阻要求较高,mos管可以去废 ...

那感情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感情好啊

今天下午4块电池倒换着飞,带了外场冲,换下电池就充电,飞了一个下午,估计飞了得有15电电以上,加上前两天飞的8电,有20多电了,电调很稳定,没任何问题,我用的是mos管是IRF3205,管子上贴了一块铝片散热,2s全带4寸桨油3分钟电调温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4块电池倒换着飞,带了外场冲,换下电池就充电,飞了一个下午,估计飞了得有15电电以上,加上前 ...

你用的是那一款电调啊,为啥我没有找到勒,你有没有教程啊,给我发一下呗QQ:2974662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