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个没飞起来的有刷180小飞机

楼主(2017-06-30):
第一架:迷你su27,板机,5mmkt板,有刷180,4寸桨,萝丽电调,9克辉盛,2s2200mah18650电池,起飞重量230克,空机97克,抛飞10米降落,因为当时手头没有小电池,所以用了18650,光电池就有80多克重,估计换成2s500mah电池应该也能飞起来,

楼主:
第二架:双飞180飞翼,空机忘了称了,5mmkt板,翼展60cm,还是上边那套电装,增加了一个电机,换了个大点的萝丽电调,还是那个18650电池,起飞重量约270克,推重比约0.8--0.9,感觉吹称和实际飞的时候推力不一样,要么就是电池不行,用的是拆机快报废电池,这机还是能飞起来的,但全油只能飞2分钟

楼主:
这架飞机最大的优点就是好切好做,切飞机加上做飞机的时间不会超过10分钟,结构特简单

楼主:
第三架:迷你板翼飘飘,第一架那套电装,换了2s500mah的电池,5mmkt板,平板机翼,尾杆用了su27的3mm实心碳棒,机身用珍珠棉填充,攻角5°,下拉角也是5°,起飞重量192克,推重比约0.8--0.9左右,由于翼型的原因90%的油门才能巡航,500电池只能飞约4分钟,4块电没飞完就被拆了

楼主:
第四架:比较标准的迷你飘飘机,配置同上,机身全部用5mmkt板制作,翼展60攻角3下拉5,机翼带上反角,首飞成功,但机身设计有问题,电池太靠前炸鸡伤电池,另外机翼强度太差,4个起落机翼就被干折了,飞行时间约7分钟,60%油门就可以巡航

楼主:
第五架和第四架结构完全一样改进了一下机身和机翼,机翼没有上反角减少翼载荷,加了竹签,增加了强度,特意做成没有攻角和下拉角,结果扔出去就扎地,临时改了下拉角能飞了,飞机比较灵活,容易失速,起飞重量约200克,飞行时间约7分钟

楼主:
第六架:由于手头没有合适的碳碳杆,就根据论坛某大神的图纸和微风图纸做出这么个玩意,悲催的是做完了才发现没有4寸前拉桨,手头只有玩具后推桨,于是就改成了第三张图片里的类似冲浪者的混血机

楼主:
第七架:微风的头尾,飘飘的身子,结合前几架做出这么个四不像,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好,翼展60,机长43,攻角2°下拉6°,空机重量没称,刚做出来,电装还没准备

网友:
牛人,可以开养鸡场了。

网友:
真正的DIY。

网友:
我觉得动力不是问题,重要的是飞机的气动性能。

网友A:
为什么都做飘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都做飘飘。

因为飘飘机制作起来相对简单一些

网友B:
楼主这是和有刷电机干上了,工作室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和有刷电机干上了,工作室不错

跟无刷不一样,有刷对飞机要求比较多,感觉比无刷好玩,比较耐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27做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