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六轴

楼主(2017-07-01):
请问大家,DIY六轴,中心板与轴距比例为多少合适

网友:
看你想干嘛用

楼主:
航拍为主,整机起飞重量在11公斤左右

网友A:
你这个重量是挂大的摄像机或者是单反用吗如果是这样适合使用800-1200的架子。如果追求便携性的话,最小可以用到680。不可以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重量是挂大的摄像机或者是单反用吗如果是这样适合使用800-1200的架子。如果追求便携性的话,最小可以 ...

主要挂GH4相机,请问轴距与中心板的比例怎么计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重量是挂大的摄像机或者是单反用吗如果是这样适合使用800-1200的架子。如果追求便携性的话,最小可以 ...

六轴的动力很不好配的,主要是因为续航问题,长时间续航的动力就需要低KV值,配大桨,所以轴距可能就需要加长,但是考虑到安全性和高频振动的问题,中心板的直径应该就加大,但是我不知道轴距与中心板直径之间的关联是怎么来计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挂GH4相机,请问轴距与中心板的比例怎么计算?谢谢

像这样的单电相机的话就不需要太大的机架了。建议考虑650,680,690这样的机架尺寸最大可以用800动力,可以使用10寸或11寸三叶桨。11寸至13寸的双叶桨也可以。配合3508或4110无刷电机再来块大电池。装上云台和第一视角摄像头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轴的动力很不好配的,主要是因为续航问题,长时间续航的动力就需要低KV值,配大桨,所以轴距可能就需要 ...

有关中心版和全机尺寸的计算上网上并没有太好的资料,我先前也尝试过自己说几架,苦于能力不足而不得不中到中止,在资料不全的情况下贸然计算,很可能造成疏忽,从而导致损失,个人建议在这样的情况下。购入一台厂牌的机架,对他的数据进行测算后再再进行设计,成熟的设计是重要的参考,目前国内的机架可以参考成熟的680,690设计。借鉴飞越大亚这些厂牌,或是大疆的筋斗云s800。来完善你的机架数据。

网友:
挂GH4相机、11KG起飞总重量,单看这两个需求指标,六轴的话,单轴拉力接近2KG,所以15寸及以下的桨,基本没有考虑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