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教全球鹰直升机480N飞行技巧.悬停.

楼主(2017-07-01):
本人前天入手此机、油动的?在哪里看发动机温度?求大神飞行技巧、我只练习悬停、航线、

网友A:
全球坑  好可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球坑  好可怕

挺好的呀

网友:
发动机温度需要传感器的。。或者买个温度计吧

网友:
这舵机也是感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呀

网友:
新手入模就被坑

网友:
你是那个宝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球坑  好可怕

蛮好的我已经悬停了嘿嘿

楼主:
额是的啊咋啦?

网友C:
飞得久了,或者摔一次,就知道哪里坑了。。。

虚位偏大,材料不行。如果是塑料齿舵机的话,摔了要扫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飞得久了,或者摔一次,就知道哪里坑了。。。

虚位偏大,材料不行。如果是塑料齿舵机的话,摔了要扫齿。 ...

没玩过油的   不过 直升机   哪个摔了不坏东西的    有人说舵机   可以入好点的呗            个人感觉 要是没玩过油的  就先别飞了  地面调试过了  再试飞  ,

网友:
发动机不好伺候

网友:
油机难得

网友:
有个新贴

网友:
这么小的机有必要用油动吗,感觉都是糊弄新人的

网友:
入手此机,从此折腾不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玩过油的   不过 直升机   哪个摔了不坏东西的    有人说舵机   可以入好点的呗            个人感觉  ...

摔了总得坏点东西,不过坏得多少完全不一样。
同样地面定速侧翻,有些换主桨+大齿盘+两根轴完事,有些连舵机,桨夹,中联,螺丝,拉杆也得一起换

网友E:
你先飞几十个起落在折腾都来得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先飞几十个起落在折腾都来得及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