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船漆工艺,谢谢大虾们

楼主(2017-07-01):
希望大家能看完我的描述,本人刚接触船模,自己做了两条,自认为手工还算过的去,只是面漆工艺实在是空白,第一条大虾子,就是下图的红虾,拿到朋友汽车修理厂喷的,底下喷的是红色金属漆,面上喷的是汽车用透明面漆,看起来不错,问题是下水几次后发现封胶带的位置就开始掉漆了,初步认定应该是附着力不够,请教高手解答几个问题,一个层板上漆步骤以及用的漆类型,二,层板不平整刮腻子步骤等相关事情,谢谢大家,还有一条小虾不敢喷了,等找到方法再说

网友:
刮遍原子灰再喷就好了 薄薄一层找平就好了

网友:
我目前也在做虾,还没做完,不过也在研究后面涂装的方案,从你的图上看应该是漆对木板的附着力不够导致,楼上说要刮原子灰,应该是个办法。

另外我想问你船身上的图是用的什么材料?不干胶还是水转印贴,或者其他什么方式。

网友:
楼主我对面是买油漆的,我问了下。是附着力不好,我问为什么汽车烤漆都不行,他说:应该是从木板的侧面渗进去,影响了附着力。
我问了下,上漆方法。说方便的就是,上原子灰,瓜平,夏天一小时干后,直接喷漆就可以了。

如果有条件 ,先打一遍底漆,然后刮原子灰,然后喷漆。船,不适合用木器漆

网友:
没有底漆,,,好的选择是 水补土,喷灌,便宜选择,红色防水底漆,,,,,,,,,

网友(2017-09-04):
你的出水口怎么在外面

网友:
试一试细沙布打磨后再上漆

网友:
脱漆剂  全部消掉后再上底漆后上漆

网友(2018-03-07):
新手刚入门,请教一下,用什么原子灰和漆

网友:
全身刷环氧,有条件上玻璃钢,打磨,上腻子(原子灰+红灰),上底漆,

网友:
顶楼上
建议原漆磨掉,刷一层环氧树脂,打磨喷漆,最好用双组份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