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为什么这么坑!!!

楼主(2017-07-01):
本人玩了2年的3d固定翼,动手能力和基本常识肯定没问题,后来被穿越机毒倒先玩了半年的模拟器,在今年3月开始搞穿越机,然后我的航模之路就变得不爽了!玩了四个月的穿越机比较节省居然花了3000左右。
搞了鹰眼7寸单接带dvr,kingkong130gt(银燕1306电机,电调买错了好盈10a不是bl固件将就飞,kingkong一体摄像头图传,玩固定翼的1300mah3s),两个月还没飞到20电就烧了4块飞控,一个电调,摄像头图传,2块电池,天地飞sbus等等,后来就放弃了这套设备(白砸了1000左右)。
这些还不是一起烧的,几乎每两周烧一次东西!确保不是因为碳纤导电烧的,具体原因分析不出来,很打击人,但是又不想浪费之前的资源就一直搞了下去。后来不敢搞自装机了就买了华科尔110(930元),在小区倒是爽飞了个把月三四十电,但还是不能摆脱烧东西的命运,之前烧了接收机,今天烧了两个电调。
我对穿越机很是失望,地面比飞行我估计等于20:1,劳力伤财还飞不爽!每次烧我都想投回固定翼的怀抱,但之前的投入不小啊,为什么穿越机对我这么不友好!

网友A:
玩了一年也没烧过一个零件

网友B:
估计你飞的暴力吧!我的F150现在连刮伤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飞的暴力吧!我的F150现在连刮伤都没有!

没撞什么,莫名其妙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了一年也没烧过一个零件

你玩的哪家的机子,这么神奇

网友C:
从没烧坏过,只有撞坏的

网友:
剧烈的撞击很容易烧东西 摔了及时关油门

网友:
这个。。。很花票的

网友:
从来没有烧过一个东西....

网友:
你这弯路走得挺弯的,我当初就是入门无方浪费了近一年的时间,崎岖无比。

网友:
部件多,一个出问题就完。

网友D:
一个眼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没烧坏过,只有撞坏的

你们为什么不坏?

网友:
你的电调在冒烟……

网友E:
买小机机啊,大机容易撞坏,小机基本撞不坏,我babyhawk天天摔的像狗一样,从来不坏,浆都不坏,最多板一下.穿越机就是玩小的

网友E:
我个人估计啊,你焊工不过关,焊线容易掉,然后就是烧啊。

网友:
你机子肯定有问题,哪有这么烧设备的。

网友:
穿越的电子设备是多了点,在装机不行,故障率相比会大很多,先从装机开始。不是说你啥,装的真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小机机啊,大机容易撞坏,小机基本撞不坏,我babyhawk天天摔的像狗一样,从来不坏,浆都不坏,最多板一下 ...

就是小的,130和110

网友:
穿越都嫌坑,直升机欢迎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个人估计啊,你焊工不过关,焊线容易掉,然后就是烧啊。

不会的,检查了没问题

网友:
你的点子也太背了 直升机欢迎你

网友:
正常,莫名其妙的烧过两个电调

网友:
不要吓我啊!我玩多轴也有2~3年了什么也没烧过,最近正式进军 穿越,也听一个模友说他的 飞蚁F3飞控之前经常烧电调~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  商品质量的问题吧?

网友:
入穿越2年只烧了2个电调,然后都是返厂免费维修了

网友F:
另外总能听到 “bi固件” 这个词,电调这个参数决定了什么?普通电调不是多轴都能飞?

“电调买错了好盈10a不是bl固件将就飞”

网友:
就刚入坑烧过东西,现在一直爽飞啊!

网友:
1300mah3s来配这个尺寸的机子是不是太重了

网友:
玩了不短时间了 只有摔坏撞坏 没有烧过设备 遇到问题马上切锁定

网友:
从未烧过零件。
强烈建议检查接线绝缘,穿越布线密度高,一点点问题就足以烧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另外总能听到 “bi固件” 这个词,电调这个参数决定了什么?普通电调不是多轴都能飞?

“电调买错了好盈 ...

没有bi固件,只有BL固件。
BL固件全称BLHeli,电调开源固件,目前比各厂家自己写的固件都牛逼,油门响应极快。
多轴电调油门响应越快飞机越稳。

网友G:
几个问题。。
1、天地飞的ppm接收飞过,延迟太大,不能用于飞穿越手动。
2、130轴距的机电调要用到20A左右。
3、非BLHeli的电调可能对推荐适用范围外的电机兼容性不好,导致加速减速损耗大,发热严重,或者咳嗽堵转。BLHeli能够调节各种参数。
4、穿越用不着UBEC。。。图传允许直接接电池的话,线性BEC足够,电流估计也就0.5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几个问题。。
1、天地飞的ppm接收飞过,延迟太大,不能用于飞穿越手动。
2、130轴距的机电调要用到20A左 ...

kingkong机架原装bec我怀疑电压不稳烧飞控就换了这个

网友:
我180机架还用10a电调。这个看你用的哈电机和浆而已。

网友E:
天地飞为啥要用ppm?这个接受ppm和sbus双输出的。用sbus啊。电调用电工步缠起来。接受放在上面好吗?直接拆壳放下面啊。好赢10a是乐天吧,乐天的程序就是bl的变种。只是好赢锁定参数。

网友:
玩了半年也没烧过任何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地飞为啥要用ppm?这个接受ppm和sbus双输出的。用sbus啊。电调用电工步缠起来。接受放在上面好吗?直接拆 ...

说的好。

网友:
玩大点的机子,220左右较好,成品机基本都是一体化的,炸机成本较高,不利于维护,建议自组的机子比较好,这样不但能享受自己装机调机的乐趣,还能对各个部件有个充分的认识,便于以后自己的维护,还有想要更好玩穿越,眼镜或者眼罩必须有(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网友:
这么神奇啊,我的210飞了差不多一年,只挂过飞控,作死堵转烧过马达,别的都一切正常。。。

网友:
华科尔的110 应该还可以 主要问题是你炸鸡了要注意看电机爆轴承没有 小电机很容易爆轴承。然后电机堵转 就烧电调

网友:
相比之下,固定翼确实比较省钱,投诉小

网友:
空心杯爽飞半年,超200起落,废了4个电机而已,210刚飞,大概30多起落,除了浆以为一切完好,我是因为直机炸不起了才玩的穿越

网友:
遥控器出吗

网友:
做好绝缘…………

网友:
查查分电板吧,这么烧东西不正常。如果所有的系统都烧的话,我觉得分电板的嫌疑最大

网友:
组装安装时细心些

网友:
入的方向不对,不能从小鸡和成品机开始,要自己装250,210之类,各个配置要合适,另外电路板的保护很重要,最重要的是多练习基本动作,少炸鸡

网友:
完全用来上手的话推荐小黄鸡,油门什么的玩的熟了再玩大的

网友:
你玩的穿越机型都是非主流 要2205 电机 好赢 30A bls   F3 飞控  ,h型 215轴距的   5寸

网友:
便宜的东西更浪费钱

网友:
烧坏过一个电调 一个飞控 其他全是一炸坏 算算也是鼓捣过六台穿越机了

网友:
楼主是雷神,一不小心直接把电子元件给劈了

网友:
这不算什么,我买第一台华坑250,2K多大洋,飞了总共不到20趟最后400出掉,差价差不多2K,买了肥S的3K多280,飞了不到20直接装灰,现在出都出不掉
最后一台DTS220,快到3K,这台还算争气,用到现在依然使用中,得有100+了,中间摔得太过反厂一次,换了个架子1百多点,电子没有坏过任何东西,
但这都不算什么,直升机那才叫坑,
相对来讲,固定翼花得最少,总共不到2k,

网友:
电路烧毁无非几个原因:
1、绝缘不好,短路
2、超载或者超压使用
3、高温

网友:
航模就是烧钱玩的。。

网友:
玩小鸡,没烧过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几个问题。。
1、天地飞的ppm接收飞过,延迟太大,不能用于飞穿越手动。
2、130轴距的机电调要用到20A左 ...

专业!!!

网友:
把天9换掉先,我用过别人的天9感觉模型的反应老是慢半拍,相同的两个机就是遥控部分不同

网友:
玩了几年了,只有炸坏的设备,从没烧坏过任何东西,自己找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