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不白的炸了 三桩迷案

楼主(2017-07-01):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早起飞380.
刚开始飞的时候比较谨慎 因此注意到了飞机上电好像没自检?保险起见重新上电 好像还是没自检?再次上电 确认飞机自检后,爽飞一电,两电,三电,啪啪啪真带感,所有烦恼都抛之脑后了

到了下午 提了一下转速,上电,又一次感觉飞机好像没自检?然而装逼心切,试了试舵机没问题,以为过了自检,转速拉到80 啪 啪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然后突然听到飞机尾部有一些怪声,但又说不上来,本打算落地检查一下,然而,装逼心切,继续 啪 啪 啪 啪
突然 好好的飞机开始极速自旋,转的跟陀螺似的,一瞬间傻眼了都忘了切熄火,回过神来马上熄火 落地之前怒怼正螺距 打满 啪 啪 啪 啪~ 翻车了

本来以为是尾巴问题 然而 拉杆 舵机都正常 球头拉杆都没脱落 皮带没断 由于起飞前拉的很紧 排除跳齿因素 尾皮带轮也没有脱落 总之 机械一切正常~

回家后翻了一下日志 有了发现
记录里有coldstart(冷启动) warmstart(热启动)
这两种记录 每次冷启动都能过自检 一切正常 每次热启动 报错一页纸 不能过自检
日志截图如下 分别为
第一次飞过自检时的日志
第一次飞没过自检的日志
最后一次飞的日志 很明显 没过自检
炸鸡后回家两次上电的日志 被报错刷屏
最好附上炸鸡战损图

在此之后上电一直冷启动 过自检求专家破案

网友A:
BEC或接线跪了。不排除任一舵机间断性憋死或短路。

传感器电压不够,主控MCU当然收不到传感器信号。

(我Esky450+K8以前BEC出问题,炸过两次,日志和lz一模一样,但是侧翻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C或接线跪了。不排除任一舵机间断性憋死或短路。

传感器电压不够,主控MCU当然收不到传感器信号。

感谢回复!bec暂时没有出现过问题 但是也不能排除嫌疑 请问有办法排查事故原因吗

网友B:
什么电调,貌似掉电压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调,貌似掉电压引起的。

v4 60

网友C:
低压导致接收重启了,V4的通病,挂个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压导致接收重启了,V4的通病,挂个电容吧

k8上 挂电容 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k8上 挂电容 对吗

仔细看了下你这个低电压好像不是电调引起的,第一天提示有东西损坏了,你看下你的K8还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了下你这个低电压好像不是电调引起的,第一天提示有东西损坏了,你看下你的K8还正常不

现在能过自检的 担心旧病随时复发怎么办

网友:
没自检干嘛要飞呢?

网友D:
没自检通过,不锁尾很正常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能过自检的 担心旧病随时复发怎么办

传感器连接故障这个我没碰见过, 信号丢失只要线接触不好就会出现,现在只能低空悬停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连接故障这个我没碰见过, 信号丢失只要线接触不好就会出现,现在只能低空悬停测试了。

感谢回复 我会继续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自检通过,不锁尾很正常吧

突然间不锁尾 很气巧啊

网友D:
你都不说说没看到自检你还敢飞,我有一次通电碰了一下飞机,陀螺仪没有自检通过,推油门,直接不锁尾,没飞起来,断电重新启动一切正常

网友E:
k8日志提示不太准确,heli380飞着感觉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v4 60

V4通病,瞬间电压低于3.5导致接收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E:
k8日志提示不太准确,heli380飞着感觉怎样

双儿爽 还是爽

网友F:
我也经常自检通不过,楼主BEC输出电压设置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经常自检通不过,楼主BEC输出电压设置的多少

7.4

网友:
引用 楼主:
7.4

那建议你改到6.0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都不说说没看到自检你还敢飞,我有一次通电碰了一下飞机,陀螺仪没有自检通过,推油门,直接不锁尾,没飞 ...

说来话长 当时我也感觉没有自检,但是悬停了一下一切正常 然后做了几个自旋仍然一切正常 就在没当回事

网友:
电调卖了吧 换个好点电调

网友:
不通过炸鸡,理所当然

网友:
我用v3100a感觉很好,定速非常棒

网友G:
我60av4定速85,猛抽螺距陀螺仪会重启然后失控,飞行日志跟楼主的一样,定速调低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60av4定速85,猛抽螺距陀螺仪会重启然后失控,飞行日志跟楼主的一样,定速调低就没事。

感谢回复 我会把定速调低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我会把定速调低试一下

应该是大螺距大电流导致电调bec输出波动的厉害

网友:
尾管事什么材质?neng砍城这样?

网友:
V4 小电调也。。。。。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我会把定速调低试一下

问题有解决吗?

网友I:
战损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题有解决吗?

没时间修理 扔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战损多少呢?

尾管 横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管 横轴

好技术啊……

网友J:
怎么被禁言了呢,还是起了这个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怎么被禁言了呢,还是起了这个名字

以假乱真了 哈哈

网友:
每次看楼主的炸鸡描述,都能感受到现场那种场面,描述得丝丝入扣,形象生动

网友:
怎么看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