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无处不在,刚刚发生的危险,后怕的胆颤心惊!

楼主(2017-07-01):
阳台墙上安装的吊柜,存放DIY用的垃圾,今天突然掉下来了,辛亏人没在阳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安装吊柜的墙体

突然掉下来了

一片狼藉

网友:
超重了  几个螺丝吊这么多东西

网友:
一堆什么东西

网友:
是当初设计的问题,安全系数不够

网友:
肯定是太乱了,让你有理由重新整理

网友:
用刨花板是不行的,易受潮,强度也不够。用木工板要好些。

楼主:
回复以上模友:想想都后怕,我辛亏没在跟前,吊柜里放有6个12V7AH的电瓶,2个200W变压器,2个微波炉变压器,1个曲线锯,1个砂轮机,1个云石机。这些要是砸在身上不死也残啊

网友:
明显强度不足啊,还放那么多东西

网友:
楼主你的货架超重了,发两张我的顺便嘚瑟一下,全螺栓拧的没有焊接也很牢靠,站人没问题,就是记得在墙上打上膨胀螺栓,别让货架倾覆绝对容量,安全第一

网友:
不是刨花板不行,而是这种单靠侧边固定悬空的设计,初衷就不是拿来放重物的,下面没有三角支撑的话承重差老远了;楼主也是笨啊,重的东西怎么可以放墙上,基本的安全知识啊

网友:
观音,用角铁焊个吧,结实点。

网友:
人没事就好,今晚喝上一壶压压惊。

单侧固定的吊厨一般承重不高,观音也是提醒我们时刻注意安全。
能承重这么高说明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个结构再改进下,层间用三个三角支撑,上面外侧中间再加一根从房顶拉的立柱。就安全了。
切记这种结构至少要加三角支撑!!!    特别是中间悬空部位!!中间外侧放1kg重物,内侧固定部位要承受几公斤拉力。可借鉴吊索桥或悬空寺结构。
放重物的架子,下面一定要有腿支撑。古语说的好"立物撑千斤"。

网友:
要小心呀

网友:
这个刨花板本身就不结实,时间长了胶水老化就会变脆

网友:
刨花板吸潮
侧边要打个钉子
原来螺丝上的太紧造成的刨花板变形

网友:
太危险,看看都后怕。逃过一劫,定有后福,借此机会整理一下也好。

网友:
观音看了都怕

网友(2017-08-04):
这样挂吊柜不掉下来才?

网友:
用角铁支架,下边托着,就没事了。

网友A:
不过,阳台嘛,还是不能承重,后果你懂得。

网友:
不加三角铁都干放这么多东西,心还真大

网友(2017-09-19):
木板不解释,最起码也要用架子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做个架子好

网友:
放得太重了,这种柜子只适合放轻货。

网友:
哈哈 这么乱啊

网友(2017-10-27):
大师也犯低级错误
     表示慰问。同时告诫自己,一定要注意生产安全

网友(2018-01-30):
重的东西别放高处

网友(2018-12-17):
材料力学@@@@@@@@@@@@@@@@@@@@@@

网友(2019-01-24):
引用 楼主:
回复以上模友:想想都后怕,我辛亏没在跟前,吊柜里放有6个12V7AH的电瓶,2个200W变压器,2个微波炉变压器 ...

太重了。都是铁疙瘩、铅疙瘩。就是用铁皮做的箱体也要考虑承重固定螺栓的受力极限,何况压合板没啥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阳台嘛,还是不能承重,后果你懂得。

新建楼房的许多阳台墙面上是有保温层的,那东西根本挂不住膨胀栓,必须用加长的膨胀栓跨过80的保温层。

网友(2019-03-04):
超重了应该用角铁支架在下边托着板材不要用刨花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