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坑

楼主(2017-07-02):
伟力k120油门加到最大都飞不起来

网友A:
不可能吧..肯定是油门曲线问题看下!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吧..肯定是油门曲线问题看下!设置

就是加油门风往天上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加油门风往天上吹

螺距反向...

网友:
螺距不对

网友:
螺距反了,按理说这种机应该出厂调试好了,到手飞才对啊

网友:
一楼正解

网友:
螺距设置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加油门风往天上吹

那就是螺距的问题!但是你不会把桨叶给装反吧..检查下

网友:
新手入120作死

网友B:
好事,飞起来肯定炸机

网友:
电机电调插反了

网友:
贫僧观你不能降服此机,贫僧帮你收了此机吧,请问施主,开价几何呢

网友:
1.首先确定电机是否逆时针转动2.把油门推到最上三秒然后又推到最低位静止五秒3.检查开机时十字盘是否在最低位如果不是请在遥控器里设置pit反向

网友:
很简单,你把3d 6g开关开了自己还不知道,油门不是有你控制,你用以前控制油门的杆控制螺距,你把杆往反方向播风向就变了

网友:
继续推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事,飞起来肯定炸机

大神,本人前天新入手了一架伟力v977,发现比自己的k110暴力不止一个档次,心中不爽对k110百般调试,油门调到了100(原本默认80)结果这货反而飞不起来了,油门推到最高也只是在地上向左飘,到底什么鬼?本人总感觉110转速不够过于温柔,怎么调的暴力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