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用过A2飞控和乐迪AT9S的?

楼主(2017-07-02):
有哪位大神用过A2与AT9S遥控配合自己的六轴的。自己的飞机调试了不能起飞是什么状况?感谢各位知道的请教一下!

网友A:
一般都是futab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futaba

但是问了客服,说可以匹配。调参了也不能起飞,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B:
我是at9s,飞四轴

网友C:
应该是没有对好蘋,只要协议支持,就没有问题

网友D:
用A2的调参软件看一下就知道遥控器连上没连上了,连上了,看看各个参数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A2的调参软件看一下就知道遥控器连上没连上了,连上了,看看各个参数是否正常

你是用的他们家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at9s,飞四轴

你飞控是A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没有对好蘋,只要协议支持,就没有问题

遥控能控制收脚架,而且调参上面的油门也是可以滑动的,就是不能起飞。哪个R9DS应该是兑好频的。

网友:
地面站上有没有提示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飞控是A2吗?

我用的pixhawk

网友E:
引用 楼主:
遥控能控制收脚架,而且调参上面的油门也是可以滑动的,就是不能起飞。哪个R9DS应该是兑好频的。

x2口接r9ds的9通道(sbus模式蓝灯),飞控选择sbus模式;然后遥控器舵机相位油门设置反向,在飞控地面站校准好摇杆和设置好姿态。在自稳模式,做解锁动作,地面站显示能解锁,再装桨校准电调起飞。
更多咨询我们售后qq: 2850416973

楼主:
引用 网友E:
x2口接r9ds的9通道(sbus模式蓝灯),飞控选择sbus模式;然后遥控器舵机相位油门设置反向,在飞控地面站 ...

还是内八解锁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内八解锁么?

默认是的,也可以自定义

网友F:
我的是A2加天地飞9,买了个D-BUS转接的。可以起飞的,正常使用,就是飞控总感觉不太稳。下降速度超过1.5米每秒就明显感觉在晃动了。,而且有时无风也会随机的前后左右小幅度晃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A2加天地飞9,买了个D-BUS转接的。可以起飞的,正常使用,就是飞控总感觉不太稳。下降速度超过1.5米 ...

你这是pid没调好

网友:
目前感度为基础  130  130  140    测试加大和减小好像都没什么明显的效果,都不敢飞高了。最多50米高度。怕下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