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k8定速口问题

楼主(2017-07-02):
早上把500换大k8,想用
陀螺仪
定速,把好硬的定速线插了k8上,之前改了带电的忘记拆了,通电陀螺仪灯特别亮,那个感应器红灯狂闪,连电脑显示无连接,连蓝牙连上无反应,断电后拆了定速线重新接电,陀螺仪就亮灯,无反应。是不是烧了?

网友A:
亮灯貌似没有烧,连接电脑看看,陀螺仪有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灯貌似没有烧,连接电脑看看,陀螺仪有没有反应
连电脑一直提示无连接,然后插舵机也没有反应…不知道有没有啥办法清空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