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气垫片问题

楼主(2017-07-02):
图中排气垫片上面那层黑色的是什么东西? 用了一段时候后会掉,用什么可以代替?

网友A:
直升机技术学习中,楼下大神出来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技术学习中,楼下大神出来回答

进错板块了

网友B:
用金属的牙膏皮或鞋油皮做两个,垫在一起,几百个起降也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金属的牙膏皮或鞋油皮做两个,垫在一起,几百个起降也不会坏。

原厂的也是铝片,但上面涂了一层黑色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的也是铝片,但上面涂了一层黑色的东西

黑色的东西应该是石墨

网友C:
也可能是非金属的。没用万能表测过。
不过这玩艺儿很不经用。
没了就没了,不用纠结,用药盒或名片的卡片纸代替就行,没的速度比原装的材料还能延长点。

网友:
硬烟盒自己剪一个。有条件上点免垫胶效果更佳

网友:
密封用的,自己可以找替代品

网友:
买点青稞纸 垫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能是非金属的。没用万能表测过。
不过这玩艺儿很不经用。
没了就没了,不用纠结,用药盒或名片的卡片 ...

用卡片纸试过,有一点渗漏

网友(2019-04-27):
直接螺丝胶打满。。。我都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