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133机架,第二次玩穿越

楼主(2017-07-03):
2014年的时候买了250的穿越,没玩两次就丢鸡了
今年闲的再搞一台,发现技术进步很快啊

集成的就是精致啊

奇怪的配色。。。粉的一点都不设计

假组一下,电机线有一根长度差点不够,吐槽尾灯和插座的设计,有待改进

原谅我的渣渣焊工啊,烙铁也不合用,也没焊台,技术也炸烂,焊了一个晚上

不带电池和天线,摄像头是5V供电,我手上只有12v的,,,悲剧

网友A:
焊接的不错了,太谦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的不错了,太谦虚

焊点不饱满,焊渣四溅。。。捂脸奔

网友:
拿酒精棉签清理下

网友:
焊锡质量很关键

网友B:
最后一张图右下角是不是把箭头旁边两个点焊连到一起去了?检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图右下角是不是把箭头旁边两个点焊连到一起去了?检查一下吧

还好,没短路

网友C:
这个飞控板不带5v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飞控板不带5v输出吗?

没有发现单独提供电源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