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来潮 买了个kbar蓝牙试试我 QF Q3 震动值

楼主(2017-07-03):
  看见群里有人说Kbar震傻了。。。我也一直好奇 我这个收的二手Q3震动值咋样... 已经炸过几次  目前尾轴 主轴 尾桨 大桨是新的飞50起落左右

昨下午蓝牙到了...按照说明连接上后 在室内测了下    总体这个蓝牙还是挺好的
只装尾桨: 震动值在300左右,忘记拍照了。

今天早上装上大桨试试
油门95%  悬停+螺距快速正负 震动值在2000左右.... 是不是这个震动有点太大了~~~ *************************************************************************************
模友指引下  实时震动才是真的震动 开始是忽略了降落的震动影响
今天又用实时震动观察了一下  75%油门 震动在900左右 很满意啦~~  而且用蓝牙调参真的方便! 方便! 方便! 还有以后炸机可以先测一下震动 兴许尾轴or横轴还可以继续用~~~

主轴3个轴承的问题吗  还没换过...可以换下试试

大桨平衡没做过...据说用电子秤量下质量? 没买大桨平衡器, 桨上还带了好多飞虫尸体....

再分享一个 kbar vbar 调试帖  有博士帽里面设置解释很不错。。。 有了这个蓝牙 调机方便多了... PC有的选项 好像APP里也都有的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bar%D3%EBlogo%2B600

网友A:
看峰值没啥用,你得看悬停时候的即时值,峰值很多时候是瞬间共振引起的,不上大桨300左右还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峰值没啥用,你得看悬停时候的即时值,峰值很多时候是瞬间共振引起的,不上大桨300左右还可以了

嗯~~ 有道理~~

网友B:
这个蓝牙,有ios端的app么?

网友:
我的也是 不装大将 300多。装上 飞 1200左右

网友C:
不是看最大震动值,要看实时的

网友:
用电子秤配平下尾桨 如果是皮传不上大桨时实时震动可降至100以下 轴传稍大些正常 上大桨后震看悬停的实时当前震动 像楼主这样1000多是有些高了 贴胶带或者换副平均好的主桨试试 如果没有明显降低就要检查主轴承 主轴和横轴了

网友D:
补充 还要检查中联穿主轴的开孔是否垂直 如果不垂直主轴穿进去后不上大桨转起来后两侧桨夹不在在同一水平面 引起双桨加大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蓝牙,有ios端的app么?

据我了解只有Androi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充 还要检查中联穿主轴的开孔是否垂直 如果不垂直主轴穿进去后不上大桨转起来后两侧桨夹不在在同一水平面 ...

  好的~~ 先找找桨平衡  再看看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看最大震动值,要看实时的

了解了~~~~

网友:
震动不错了,飞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其实测悬停的时候就行吧,带动作肯定振动大

网友:
直升机学习中

网友:
要散架了

网友:
95油门,大螺距情况下这震动值比较好了,Q3机子还是不错的,我的450总是稳稳的三千多

网友:
k8要碰运气,我一个飞大半年了平安无事,一个两星期抽疯炸机,今年唯一的一炸。

网友:
不是有中文版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蓝牙,有ios端的app么?
没有,。。。。。。。。。

网友F:
最大振动值没意义,要看飞起来的实时振动值,小机1100多点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