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k8教蓝牙模块

楼主(2017-07-03):
k8加蓝牙模块,手机端参数数据与实际参数不一致,只显示默认参数,但是可以通过手机更改参数。状态信息可以回传,哪位大神知道原因吗。

网友A:
估计没连接上,你再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没连接上,你再仔细看看

应该是连上啦,接收电压实时振动都有。

网友B:
你这个实际参数是什么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实际参数是什么参数?

实际参数比如我在电脑上调尾旋翼感度是65,而通过蓝牙连接手机显示是75。但是这个参数可以通过手机调成60,再从新连接手机这参数还是显示75,但k8里实际参数是60。

网友C:
奇怪的问题,手机信息是陀螺仪反馈过来的,75是软件默认参数。等于手机连陀螺仪,手机得到的信息是陀螺仪初始状态的信息,再检查下电脑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怪的问题,手机信息是陀螺仪反馈过来的,75是软件默认参数。等于手机连陀螺仪,手机得到的信息是陀螺仪初 ...

电脑调的参数没有问题,只要不更改手机上的参数,k8里的参数不会变化。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不过你说这个尾感度,从遥控器调吧,别管这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脑调的参数没有问题,只要不更改手机上的参数,k8里的参数不会变化。

等于你的是这样,假设电脑是60,你连手机75,然后接电脑又是60,如果这样应该是手机APP有某种问题,会不会是蓝牙适配器的原因不确定。你可以重新找一个地址下APP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于你的是这样,假设电脑是60,你连手机75,然后接电脑又是60,如果这样应该是手机APP有某种问题,会不会 ...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试

你这问题也是够奇怪解决了记得说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际参数比如我在电脑上调尾旋翼感度是65,而通过蓝牙连接手机显示是75。但是这个参数可以通过手机调成60 ...

APP没有获取到包  只有发送...    看看其他实时回传数值有没有 震动值  电压值 等  这些要是没有  那就是没有获取... 换APP 换手机 试试... 不是专业的只能用排除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P没有获取到包  只有发送...    看看其他实时回传数值有没有 震动值  电压值 等  这些要是没有  那就是 ...

振动和电压都有回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