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O 1 搭载外转子电机跑船

楼主(2017-07-03):
朋友送的一个MONO1 壳子  不知道什么牌子的  但是看船体还蛮结实的 。另外轴系还完整 。所以 用了几天时间 来个大保修 。船体基本无伤 但是船头穿了个大洞   拿到手的时候 上家用了另一个船的船头锯下船头半截 直接套上 然后打了胶水。 这对于追求完美的我 很难接受 于是 直接拆下 ,然后 修补 由于船头破的洞也不是太大 所以用AB 胶 补。一层又一层的覆上 最后将多余的打磨掉。最后全船原漆刮了 重新打磨后喷上颜色鲜艳点的 本人眼睛已经 不那么好使了  所以选黄色的。比较显眼。

船头修补

船头修补

修补后

修补后

上涂装

上涂装

楼主:
动力方面 飞赢佳乐90A 船用电调  1936 CNC 2叶桨 由于喜欢外转子电机,因为效率高点 且本人电池都是4S 的  .所以这次选群汐的函道电机 。原先定的是2849 (定子2227) ,这个电机在我的50CM P1 上很给力 。后来觉得估计小了点。换了黄赛3060 2600KV   实际下水后感觉这个电机要想有速度 5S 可能会更合适。刚好之前的2849电机烧了 ,于是送厂维修 ,联系客服 后得知厂家正准备研发款适合船用的外转子电机,于是我手头上就有了这颗 3027(定子2527) 3700KV 的电机。好吧拆下看看  详细见图 。研究后 装上 刚好今天休息 下水试试

电机拆了

电机拆了

定子长度

定子长度

定子直径

定子直径

楼主:
这个电机3700KV 适合3S ,但是厂家说可以4S 实际我现场跑也觉得4S可以  下面我会放两段视频 分别是 3S 和4S 的 。3S跑的比较稳。 4S 就。。。看视频吧 ,这个是3S的 ?spm=a2hzp.8253869.0.0

楼主:
这个是 4S的   4S 最后面演示下外转电机依靠强大的扭力  翻了 反翻的情况?spm=a2hzp.8253869.0.0

楼主:
船是跑爽了 可是由于轴末端的螺丝有点滑牙了 第一次没注意 导致跑飞了2个CNC桨兄弟  哥哥435 弟弟934 。 直接损失一张多毛爷爷。

网友A:
楼主在发电厂上班吗?

楼主:
最后说下个人使用电机,电调的感受吧 ,关于电机  我一直用外转电机跑船 无论以前的A5 双马7010 还是仿真的导 dan艇  到大P1 小P1  到目前的MONO1 从银燕2215 群汐 2218  花牌2221  XXD 2223  群汐 2227   黄赛3060 定子2524   群汐3027 定子2527   2820   HF500 定子3520 等  也用过几个内转子电机 。之所以喜欢用外转的最大原因 就是可以通过扭力自翻 ,视频最后可以看到 。至于内转外转谁好谁不好 这个真无法定义了 ,个人有个人见解和喜欢 。关于电调 哎  真的想说  之前一直用飞机电调改  现在我想说以后我再也不改了 ,直接买船用。使用起来真的有差别啊 ,而且不是一点点 。 厂家也不是傻瓜啦 价格差那么多不是没道理的 。好了 我只是一个玩船的人  看看我的船,电机吧  外号专改玩具船

快艇编队了

快艇编队了

这些是没装的或者淘汰下来的

这些是没装的或者淘汰下来的

电池 杂了

电池 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发电厂上班吗?

不是了 那个是空调电机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了 那个是空调电机房

哦,楼主好多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楼主好多船呀

船不在多 在精 呵呵 哪些船现在很多是静态了,真正在跑 能跑的好的不到一半

网友:
好手工...船亦行得不錯....

网友:
很不错的船和电机,感谢LZ的试验,最近也在用外传改船,不过因为船大点,用的都是28定子以上的电机。

网友B:
没看视频以前觉得这么大的电机,高 kv,4s应该是很暴力 (加速快),很快 (最大速度)才对,但视频显示确不是,建议找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视频以前觉得这么大的电机,高 kv,4s应该是很暴力 (加速快),很快 (最大速度)才对,但视频显示确 ...

西风说的确实,4s看视频也就很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视频以前觉得这么大的电机,高 kv,4s应该是很暴力 (加速快),很快 (最大速度)才对,但视频显示确 ...

他那个电机不大的,也就是一个大号一点的450直机电机。有这个速度很不错了。

网友:
是不是考虑外转发热问题,减小了桨号?
3s不说了,4s配这么高的KV正常调试和配桨情况下,没有理由才这个航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视频以前觉得这么大的电机,高 kv,4s应该是很暴力 (加速快),很快 (最大速度)才对,但视频显示确 ...

这船上不了4s的,后阶存在一个极大的问题,尾部突然v角变少了,高速不滚才怪。

网友B:
根据另一个说这个电机的帖子,按照水上爬兄的计算公式,这个 kv3700/电压14.8/桨1936-螺距比1.9不知是否这样表达?计算出来速度是245公里,现在是达不到这个转速,假如电机能够达到,一般的电池也不容易做到这个放电功率,所以是否这样的匹配是不合理呢?电调没有烧掉证明电流不大,是电机功率不够吗?不过电机不算小的,就算花牌2221功率都很大,只是散热问题不好解决,电池也没有发胀吧?既然供电足够,电调没问题,螺旋桨螺距够大(老实说我做梦都不敢用19的桨),速度不上去就是电机功率不够或者效率低下,船体是 mono1负载也不会大到哪里去?
都是猜测,供楼主参考。

网友C:
楼主发现这个电机也算大功一件,庆贺试验成功。
船头修复漂亮,涂装不错,学习了。

有没有电机电池温度和时间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另一个说这个电机的帖子,按照水上爬兄的计算公式,这个 kv3700/电压14.8/桨1936-螺距比1.9不知是否这 ...

应该是145啦,245吓死人啦

网友B:
到底螺距比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螺距比是多少?

3700kv  14.8v  0.036米  螺距比1.9    75%同85%不变  我计出是143.26km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螺距比是多少?

西风兄,我楼上的算法也有问题,一是电压,你知道的。二是最高转速,按最高35000转算,得出122km

网友B:
我也是算出143的不知为什么打字245,吓死人!1936桨哪里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算出143的不知为什么打字245,吓死人!1936桨哪里卖的?

星星讲很多店卖的1.9cnc铝桨不是1.9的。1.9用在单体船要不起滑难要不船身摇动厉害,搭大扭力电机极易翻船,而且要助跑,助跑后突然提速那个变化非常明显。

楼主:
哎呀 这么多大神都来了 谢谢大家支招。首先 大家发现没有 4S 没感觉比3S快的很明显 那是因为 3S跑的稳了 并不代表4S也稳 ,大家看到视频2后面 我准备加速了 船就翻了,那时候我都没满油门 大约百分八十左右的油门 ,正准备加速船就翻了,证明4S还需要调整。另外 计算速度的公式 我有个人看法 ,桨距除以桨直径等于螺距比 。而桨距就是螺旋桨转一圈前进的距离  这个距离是几何距离 实际因为打滑 水爬兄弟称为失滑  实际距离会打折扣 至于这个折扣多少 我也说不上 。回到桨距上  计算公式大家都会认为是直径乘以螺距比  如  1936  是 1.9x36 等于6.84cm  实际上没那么多 。拿一个螺旋桨   就以1936 为例子吧 。桨叶最上梢也就是最外沿 到根部的垂直距离是1.6CM  也就是桨套的高度 。我们转一圈螺旋桨 桨外沿到根部会转2次 。如果这个桨在豆腐里转动的话 那么他会前进1.6X2 等于3.2CM.可以这么认为  桨距是1.6 X2 等于3.2  而3.2除以3.6 是0.9 。如果对这个有疑义,可以再探讨 或者拿个螺旋桨再转几圈核实下,按这个桨距计算  3700KV 14。8V  转速 54760 乘以桨距3。2  X60 X失滑0.8 除以100再除以1000 等于84.11  也就是4S 急速84左右,  3S 的时候速度是63  。这个和实际现场跑的速度差不多 。 12N8P 是12槽8极电机

楼主:
还有实际试跑的还有435 和1934  实际使用19系列的螺旋桨没你们说的那么可怕 。1936也就比435 快那么点 如果非要用百分比的话  那大约百分十几左右。1936起滑比1934快 和 435 差不多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发现这个电机也算大功一件,庆贺试验成功。
船头修复漂亮,涂装不错,学习了。

由于电机是工程版的 厂家用的材料比较好 所以 现场跑一分半后电机比较热  用手摸不得 估计上90度 但是没烧 电调 还好 手能摸  电池温度更低 毕竟是2600 45c的达普。整体上感觉电机应该能承受4S ,但是我没连续折磨它了 。要想下 3700KV 4S  之前 2849  3800KV 4S 烧掉的阴影还在。船刚下水 没怎么调整,另外船壳也是不知牌子的,水刀也有点歪 不很平行于轴,速度应该还有提升空间 。我知道虾哥用个2221 能跑出70的速度 西风可能有条跑出80的。但是我没这个技术啊 ,况且这不是调一天两天就行的。这个电机整体来说跑3S很不错 。4S跑船 估计要降KV 毕竟水里阻力和空气的阻力不一样  用函道电机跑船 需要选合适的KV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另一个说这个电机的帖子,按照水上爬兄的计算公式,这个 kv3700/电压14.8/桨1936-螺距比1.9不知是否这 ...

谢谢知道  我也是看虾哥用外转跑船才这么整的 ,个人技术有限 船还没调好 这次是涂装后首次下水 ,很多问题 ,不过 电池不热 电调不热  电机倒是手摸不得 。上了这个尺寸的电机要做高KV 不容易,厂家也是实验品。不过他家的2227 倒是成熟的。跑起来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星星讲很多店卖的1.9cnc铝桨不是1.9的。1.9用在单体船要不起滑难要不船身摇动厉害,搭大扭力电机极易翻船 ...

也许这是真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算出143的不知为什么打字245,吓死人!1936桨哪里卖的?

天富龙  有整个19系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呀 这么多大神都来了 谢谢大家支招。首先 大家发现没有 4S 没感觉比3S快的很明显 那是因为 3S跑的稳了 并 ...

两个同样直径同样长度的螺丝,一个粗牙的,一个密牙的,两个螺丝拧到尽头,拧的圈数不同。应该明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同样直径同样长度的螺丝,一个粗牙的,一个密牙的,两个螺丝拧到尽头,拧的圈数不同。应该明白了吧。 ...

你这个也只能解释 螺距比大小的区别 粗牙 螺距比大的自然拧的圈数少 ,粗牙拧5圈到头 可是细牙可能需要8圈,但是别忘记粗牙的自然需要拧的力气也比细牙要大。这个都懂。因为电机额定功率在 同样空载转速 同一个电机  大螺距比的下水后降低的转速也肯定比小螺距比的要多。。如果电机KV 高 ,在额定功率下,自然扭矩就小。无法和小螺距比的转速一样,我的意思是 使用大螺距比的桨比小螺距比的桨会快 但是快的比例有多少呢 》

网友:
你船底的缺陷导致你全不了油门,谈什么螺距比,什么额定功率都是空话。

网友(2017-12-27):
引用 楼主:
这个是 4S的   4S 最后面演示下外转电机依靠强大的扭力  翻了 反翻的情况?spm=a2hzp.8253869.0.0[/ ...

期待调试好,再上4s跑船视频,我的电池全都是4s

网友D(2018-04-17):
淘宝上根本买不到1.9螺距比的桨 TFL那个也只是1.4的而已 买过一个 不想多说 自己对比下桨叶角度就知道

网友:
船壳看起来像螃蟹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根本买不到1.9螺距比的桨 TFL那个也只是1.4的而已 买过一个 不想多说 自己对比下桨叶角度就知道

我見過一些聲稱是936的槳,我覺得實際是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