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精灵遥控器里面的那个电位器是干嘛用的吗?

楼主(2017-07-03):
有人知道精灵遥控器里面的那个电位器是干嘛用的吗?

网友A:
控制云台俯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云台俯仰

我这个遥控器带波轮的哦  我试了通道没有反应

网友B:
控制云台俯仰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云台俯仰微调

就是和波轮是一个通道对吧?  谢谢

网友:
P3SE的遥控器?

楼主:
p2 v+ 我用在a2飞控上的

网友C:
FCC和CE的切换

楼主:
感谢回复,不然我就被楼上的误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CC和CE的切换

嗯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