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旋翼式四轴燃油无人机

楼主(2017-07-04):
这个肯定是烧油的无疑,但是这几个发动机的角度是不是倾斜的?这种对称式倾斜,有什么特殊价值吗?

网友:
续航?载重?灵敏度?

网友:
好像类似汽车轮的“前束”保持航向。

网友A:
这得多大。。

网友:
类似于固定翼上反角,提高稳定性的

网友:
我感觉这样倾斜有点消耗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多大。。

百公斤级的。

网友:
4个汽油发动机,怎么控制油门的一致性

网友:
不能变矩的油动多轴?能飞么?

网友B:
这样使 Stablize Yaw 的 P 值可以加大,改善操控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使 Stablize Yaw 的 P 值可以加大,改善操控性。

听不懂啊?

网友C:
桨和机身的比例怎么那么不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和机身的比例怎么那么不协调

喷气式发动机

网友:
估计这样就可以借助角度变化控制姿态,比较灵活、抗风。

网友:
由于四个发动机转向都是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所以不能靠反扭力改变航向,所以需要有一个倾角产生侧向推力,便于转向,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感觉很牛b,,,

网友:
桨太小了吧

楼主:
油机的油门响应远没电机快。可能会失控

楼主:
引用 楼主:
油机的油门响应远没电机快。可能会失控

不过这个貌似是喷气式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