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爱陌生电源风扇噪音大-----自改调速风扇,成本不到2块钱

楼主(2017-07-04):
刚入模不长时间,越玩越喜爱直机
由于第一代充电器B6速度太慢了,功率太小,前阵子换了406+爱陌生电源,电源买时选择原生态低噪音全新版的.
回来后上电发现噪音的确不小,拆开看了下,机器是全新的不错,风扇也是新新的.但发现在风扇线的正极处串联了
两只10Ω2W的电阻,看着感觉很不爽,决定去掉这个限制流电阻,还原爱陌生的本质.
谁料拆了后声音和风力那个大啊,简直像模友所说的拖拉机,着实感觉更郁闷了.
小弟平时练习以450为主,电池以格式1400  6S, 2400 3S为主力,根据充电功率的计算,根本用不到爱陌生的全功率.
随之有想法想要改装风扇的电源供应,以达到降低噪声的目的.

见图1...

思前想后两套方案: 1.通过温度传感器来实现智能控温; 2.增加限流电阻阻值使风扇转速再次变低.

最后考虑到电源内部可用空间狭小,电路板部分帖片元件过分暴露,如果通过热敏电阻和晶体管的配合不但占用更多的内部空间,而且还需额外供电保障
整体方案的可靠性不高,智能温控部分最好是原板子就带,那样整体可靠性会高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意开启风扇,因为考虑到用
了一段时间后可以保养性的随意开启不同转速以达到延长机器使用寿命的目的.

第二套方案的可塑性太差,比如大功率充电下,你还固定小转速会对元器件的寿命大打折扣的,小功率下又不想开那么大.那噪音虽小但也是有的.听着难受.

于是有了最后这套方案,也是本着越简单越好的原则.越简单可靠性越高,故障率也就越低.而且灵活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拆机用表量了下风扇供电电压13V多.风扇上铭牌标记电压12V,电流0.6A.
大致计算了下用2W的可变电阻可以满足要求了.
见图2... ...

本来想上普通的旋钮型的,最后发现还得需要打孔,10mm的孔要透过电源底部有螺丝柱的那一面,整体破坏性还是有的,美观性也低了.最后偶然发现用线绕
型的变阻器可以做到实用,美观,可靠性高,灵活性强的特点.
上工具,先连线测试,上电后测试无问题,变阻器发热也不是很大,决定用此方案.
用变阻器来改装有很多优势的,首先其灵活的随意可控性,使风扇从不转到全速启动(这里声明一点,完全不转貌似不行,风扇电机有根蓝线是连接风扇后的霍
尔元件的,如果电源主控芯片没有检测到风扇转,就会关闭电源的输出,这是一个保护性的设计,不用理睬,我们的线绕精密电阻可以让风扇转的非常非常慢,接
近停止,绝对无噪音了,当然完全不转也行,貌似就触发保护了,保护状态下红灯闪烁).再者改装结构简单,不会产生高频串扰和电磁干扰,有热锁管的配合更能做
到绝缘良好,避免各种短路断路情况发生.
既能做到任意转速的改变,又能做到良好的可靠保障,最主要的是改装成本十分低廉.就一个线绕高精度变阻器和两种规格的热缩管即可(改装工具自备哦).

废话说完了,该上图了

原理非常简单,请看
见图原理... ...
改装效果图
见图4... ...

整体占用空间不大,布线可做到合理
见图5... ...
这点需要注意,用斜口钳剪掉多余的部分... ... 这样做很美观的达到方便可调不易误碰目的了.
见图6... ...
利用本身设计优势,不用打孔不用猜切,保证外观完美无缺.
见图8... ...

把手也能用了,可以提着走了...
见图9... ...
方便的可调窗口,调完关闭把手,美观实用,剪刀上面的两颗电阻就是卖家老板自己焊上的,好生难看...
见图10... ...
工具自备哦... ...

由于小弟没有U酷,就不传视频了
不过效果能让你流口水的... ...
亲爱的模友们,如果你们在使用爱陌生电源,如果你们正被爱陌生电源的拖拉机声所困扰,那就赶快行动起来吧,让你心爱的爱陌生变成一个听话的乖乖女,想让
她疯狂就疯狂,想让她安静就安静.
好的东西要与大家一起分享,天下模友一家人,谢谢.

关键字:    线绕高精度可变电阻器(一定要是图片中那种外形的才好方便放进去刚好卡住,连胶都不用挂)  2W  1KΩ以下   我用的460Ω的,200-300Ω估计也行,
具体没详细计算.这个原装风扇加12V电源下电流有300多到400毫安.

吗的传个图咋这么费劲,字数限制个毛蛋啊,所有图不能在一个帖子里发,各位模友见谅了... ...

楼主:
吗的,这个图片传的好生费劲啊... ...

楼主:
赶紧补图来了.

图1

楼主:
补充图2... ...

楼主:
图_原理图... ...

网友:
不懂,不过顶专业人士

网友:
功能实现了又保留了美观顶

网友A:
楼主的看上好复杂,我自己就在风扇正极串联了一个常开温控开关35度开启。温控开关安装在发热大的功率管散热片上。就这么简单,平时充电电流小于12A时风扇几乎不工作。20A时,风扇也是间歇性工作,工作11秒可以停歇个15分钟。十分安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看上好复杂,我自己就在风扇正极串联了一个常开温控开关35度开启。温控开关安装在发热大的功率管散热 ...

那你不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看上好复杂,我自己就在风扇正极串联了一个常开温控开关35度开启。温控开关安装在发热大的功率管散热 ...

简单明了

网友:
这厉害,技术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看上好复杂,我自己就在风扇正极串联了一个常开温控开关35度开启。温控开关安装在发热大的功率管散热 ...

老师的这个方案当时也想过.有几方面原因考虑没有做,首先我这里买不到那么低温度的弹片开关,应该是烧水壶上的那种,这里卖的只有50度,65度,85度和100度的,再者考虑到应用在开关电源里的散热风扇除了散热功能外,还有很多功能,比如说电器除尘,功能和热效能反馈功率调节,其实可以说这个风扇是个智能的组件在整个系统中,能够很好的完善负载的均衡性和弥补线性输出的稳定性.
说到底我们其实不应该刻意地去干涉这个功能的存在.就好比人身体的每个器官都有其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一样.可是噪音确实是最大的弊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这样.
在改后的几次应用当中,我发现风扇太小机壳会发热量大,开太大又似乎没那个必要,选择一个折中的便可.

最后有一点问题想问问老师,你用温控开关直接串接进风扇电源供电,可以说刚开机时风扇是不转的,请问下你的蓝色检测线怎么做处理了,因为开机检测不到风扇转动,几秒后就启动输出保护了,也就是说电源没有电压输出了,只有恢复风扇转动,蓝色信号线检测到风扇转动(这个蓝线没量过,或许是模拟电压量,或许是脉冲信号)输出控制继电器才会动作,输出端才会有电压,请问您的电源怎么会一直都会有输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的这个方案当时也想过.有几方面原因考虑没有做,首先我这里买不到那么低温度的弹片开关,应该是烧水壶 ...

不用称呼我老师,都是模友。你说的这个监测的问题,之前我也担心过,百度了一下的确有些风扇要检测风扇输出的。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这么接了,但是电源输出没有问题。风扇也能正常工作。有空我拍个照片给你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称呼我老师,都是模友。你说的这个监测的问题,之前我也担心过,百度了一下的确有些风扇要检测风扇输 ...

你的蓝线没管它,风扇不转时也一直都有输出,你的爱陌生是铁壳的还是铝壳的那种?
我的风扇不转时5秒内保护继电器就动作了,红灯闪烁,输出电压很快降到0V
这根线必须得检测到风扇转,电源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好文章必须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蓝线没管它,风扇不转时也一直都有输出,你的爱陌生是铁壳的还是铝壳的那种?
我的风扇不转时5秒内保护 ...

我的电源不是你图中的这种,但是27V 1500W的,但也是服务器电源。而且价格也很美丽。不像有些店价格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源不是你图中的这种,但是27V 1500W的,但也是服务器电源。而且价格也很美丽。不像有些店价格很贵 ...

哦,知道了,老版本的爱陌生有种铝壳的,以为那种的风扇不转可以直接工作.
不过既然你的风扇平时转的时候不多,我个人建议定期打开清一下灰,这样电源寿命会长一点.
因为灰尘是电源的第二大杀手,灰多了自然影响正常散热和电路的绝缘性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知道了,老版本的爱陌生有种铝壳的,以为那种的风扇不转可以直接工作.
不过既然你的风扇平时转的时候不 ...

嗯,平时是有打理。之前风扇一直工作的时候,打开来看灰尘也不多。

用的就是这款,308足已。不需要特殊改装。皮实耐用。关键2手的成色也非常好。估计现在都买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平时是有打理。之前风扇一直工作的时候,打开来看灰尘也不多。

用的就是这款,308足已。不需要特 ...

是的,这款应该是爱陌生的一个老款式了,指示灯还是Φ5mm的LED,铁把手,不过话说回来以前的东西是很皮实的,基本不坏的
现在的确不太好买了.这款拆开后里面都是实打实的货,不像现在集成电路,小功率贴片0603  0302封装的,真正的功率管子差的一逼啊
各种参数虚标,性能真的大不如前,话说回来你一直用不坏,商家赚个毛的钱啊.

好好保养,应该能用很长时间的

网友:
虽然很麻烦,顶下技术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