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刷固件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7-07-04):
新入D7E一个,想刷固件,增加7105高频头。请问刷5.0的固件,是不是一定要换脑?不换脑是不是刷了以后会有问题?
5.0的固件,有中文的嘛?

网友A:
刷固件不需要换脑,你添加一个7105高频头只需要正确焊接上即可刷机按照步骤一步步来傻瓜操作即可,5.0的固件我没有找到中文版,不过英文两三次就熟了,欢迎加入D7E改控大队………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