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手的XT11,图文并茂

楼主(2017-07-04):
之前在浏览论坛的时候偶然看到思翼科技最新出的这款XT11遥控器,非常的喜欢、满足多旋翼飞行的基本需求,还内置模拟器电池,价格也比较实惠。我自己本身也有 Grupner MZ-24 和Jr XG8,所以一直想找机会去自己DIY一个遥控器,就目前市场上来看,我其实是非常喜欢零度的那一款遥控器,非常的卡哇伊,一度收个零度的遥控器掏出内脏自己改装个来着,不过正好看到思翼科技这一款造型也是非常的合我意,沟通过后,顺便收了一个他们的遥控器,我正好就做做一个小白鼠,给大家做一个评测吧。

大清早拿到的快递,拆开包装后拿到的遥控器包装。

一控,一接收机,一说明书。果然是足够简洁。
遥控器是采用磨砂工艺制造,不是那种很光滑的那种外壳,但也不是特别的粗糙。摸上去并没有很强烈的摩擦感。总体来说是中规中矩吧,没有给人很惊艳的感觉。
背面是加了硅胶垫,这个握持的手感真的是爽到飞起,虽然材质上相比于大疆遥控器的硅胶垫又差了一点,但是这个凸形好哇,圆润,光滑。要是有点弹性就爽爆了。
遥控器的左侧共有3个输入量,2个按键开关和一个滚动转轮,左侧是有1个3段开关,1个按键和同样1个可以左右滚动的转轮。
摇杆是做的非常的好,阻尼的大小刚刚合适,我要的是左手的油门,这个油门是带有一点的卡顿的那种阻尼,对于飞直升机来说可能不太合适但是用来飞多旋翼这个摇杆是极好的。缝隙控制的恰好到位,看得出来使用的模具精度是可以说的过去。

接收机用金属壳做了屏蔽处理,非常的高端,个人感觉要比遥控器要好得多。输出的接口也进行了简化的处理,PPM和SBUS接口集成在一起,除了这个接口,后面还富集了好几个接口,和思翼科技联系过,说是可以进行数据固件升级和实现一些数据回传功能,这个是非常的让人感到惊喜。

楼主:
为了测试这套遥控器,楼主特意拿出自己珍藏的古董鸡鸡来进行测试。得益于接收机的SBUS模式可以仅仅接一个通道,便可以控制8个通道。如果你只是玩多轴,可以选择只有SBUS和ppm模式的接收机。出厂的的遥控接收是已经对好频的,如果想要重新对频,方法是按下遥控器面板右侧的开关,2个滚轮同时向下,在听到嘀嘀嘀的提示音后,再同时向上滚动转轮,此时的遥控器就会进入对频模式。
然后再按下接收机圆孔内置的开关,保持3秒,接收机也会进入对频模式,只要2者没有问题,遥控器和接收机能立刻对好频。

楼主:
接收机和飞控连接好,将飞控的UART2接口接到接收机的SBUS /PPM 接口。

因为接的是Uart2接口,所以我打开了RX-UART2保存。
此时就可以在接收机看到自己的遥控器的舵量大小。
去思翼科技官网找到XT11的调参软件,下载后解压文件。安装调试软件,但是要注意在安装软件之前需要安装驱动,至于具体的安装方式可以参考官网的教程。
使用调参软件可以修改每个通道舵量的大小,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遥控器可以随意映射通道,也就是说每个通道可以随意使用摇杆或者滚轮或者按键来控制,那么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去调配你想使用的输入量去控制各个通道。这一点感觉非常不错。

楼主:
飞行模式我正好可以映射到3段开关上,我个人比较喜欢柔和飞行,暴力飞没有那么快的反射弧经常炸,所以就一直用比较温柔简单的方式去飞行。
升级界面只有固件升级的窗口,但是只能打开本地文件进行升级,而我目前也没有厂家的固件,所以也不能进行升级
经过和厂家的沟通,最新固件上他们的网站就可以下载,我特意去看了一下,目前还没有最新的固件更新。所以不再需要去更新固件了。

楼主:
飞行篇:
接收机的尺寸刚刚好,正好塞在这个板子的铝柱中间,天线我是黏在机臂上,再加上一根扎带固定一下。

尺寸而言,对于穿越机这个接收机尺寸也就是刚刚好,但是这个接收机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他正好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模样,所以在装机的时候就特别的好装这样整个飞机也就显得特比的整洁。

我用的是一个简装版本的F3,但是这个小机不好飞,PID非常难调,起飞起来各种左右晃。之前在网上看,是需要刷Beta Flight固件默认参数就可以飞的非常稳定。
由于附近实在是没有大的飞场,加上这段时间空中管制严格,我附近飞飞机基本上都被JingCha给传唤了,我还是比较低调,飞飞机都是找那种没有人的地方,但是现在几乎都没有非常,所以这次飞测就只能在楼上测飞。

飞机很跟手,遥控器的操作感觉也是很细腻,由于有良好的握持手感,拿遥控器终于不再有拿传统遥控器的那种因为体积大而兜不住的感觉,因为这个遥控器要比我原先的JR要薄,所以拿在手里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完全能把它拿住的那种满足感,遥控拉距我没有实际去测试。厂家宣称的2.5公里,如若真能像厂家宣称的那样可以飞2.5公里,那么装上图传飞穿越还是非常的爽的。

楼主:
刚放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不好意思啊,在你贴里插了一脚,看发帖时间还以为你发完了呢。不错,学习了。

哈哈,没事啊,这个也是简单测试下。

网友B:
感觉和dj的控一样呢

网友:
这个设置控还要拿电脑啊?我们都是懒鬼  出门不带电脑不带手机的…带电脑重,带手机怕有人找

网友C:
大疆的模具吧,没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和dj的控一样呢

我个人感觉和零度的还比较像一点,只是他是白色,都认为是大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疆的模具吧,没个性

属于零度感觉偏多点的。手感啥都比较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