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的动力回传线该怎么接?

楼主(2017-07-04):
新入的14sg,商家送了一根副厂的动力电压回传线,那个电阻似的东西是不是要自己焊接一下,串在红线上?

网友A:
保险丝,貌似是串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貌似是串黑线

为什么串黑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串黑线?

不知道,记得论坛有过相关帖子这样说的,你搜下

网友B:
我的是直接焊在电调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记得论坛有过相关帖子这样说的,你搜下

好,我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直接焊在电调上的

那是不是就不接保险了?除了焊电调上,还有别的什么方法吗?

网友C:
这个东西是熔断式电阻丝,规格是025001.NRTLAL,就是个保险,防止这个电流大了崩烧你接收机,不然小小一个接收机赤身裸体接着这么一个动不动50多v的电源就问你怕不怕。

保险丝的具体接法就是串联进去,哪里都一样。

网友D:
卖家应该有说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就不接保险了?除了焊电调上,还有别的什么方法吗?

测动力电压只能焊在电调上或者电池上,不知道能不能接在电池平衡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是熔断式电阻丝,规格是025001.NRTLAL,就是个保险,防止这个电流大了崩烧你接收机,不然小小一个 ...

明白了,就是不知道接黑线好还是接红线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卖家应该有说明

卖家。。。咳咳,不回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动力电压只能焊在电调上或者电池上,不知道能不能接在电池平衡头上。

其实,接平衡头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咳咳,不回复啊

网友:
正好我也想知道这个。帮顶

网友E:
怎么我没有小电阻怎么我没有小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就是不知道接黑线好还是接红线好

随意,红线吧,黑线共地,不接东西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我没有小电阻怎么我没有小电阻

这个,很明显,卖家送的呀。你没找卖家要吧,官方配置里没有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很明显,卖家送的呀。你没找卖家要吧,官方配置里没有的。

我是另外买的线啊,没有小电阻。恭喜大哥入新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另外买的线啊,没有小电阻。恭喜大哥入新控

另外买的线呀,那是不是卖家已经帮你焊好了呢?  玩了八九年才入扶她吧的控,是不是该庆祝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