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6ex的高频头部分

楼主(2017-07-04):
老的fm的6ex,想换个高频头玩H36啥的小机,总比原配那个手柄强。。
原本的这个高频头上除了GND,OUT(ppm?),VCC接到新的高频头上以外,其他那么多线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不打算要原来的fm了,是就接出来几根线到新高频头上,其他都剪掉。。还是要必须保留原本的高频头。。会影响用模拟器吗?

网友A:
多出的线是接教练线(模拟器)的线,另外带给学生机供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出的线是接教练线(模拟器)的线,另外带给学生机供电电路。

天线已经拆了,换了2.4G的天线。。原高频头不拆掉的话,把晶体拔了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