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FPV了,大家给推荐个飞控吧!

楼主(2017-07-04):
如题,想飞第一视角飞行!不需要飞特别远什么的!只需要带上眼镜可以辨识飞行姿态就可以了!需要舞美价廉的!

最好是中间 地平线是这样的可以一目了然可以看到飞机倾斜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

谢谢我看看

网友B:
别瞎扯,cc3D是穿越机,上来四轴先apm,固定翼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瞎扯,cc3D是穿越机,上来四轴先apm,固定翼也可以用

主要玩固定翼

楼主:
玩固定翼的!

网友:
不飞远只要辨识姿态,那NX3就可啦,没有OSD,没有GPS不能失控返航。
要是想OSD和GPS,最便宜的应该是U2SG或者非凡F2

网友:
难道CC3D MWC不能玩固定翼?

网友:
PIXHAWK,乐迪的,比较不错,稳定,简单,价格不高,二手收个,也就400

网友:
看成推荐个控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瞎扯,cc3D是穿越机,上来四轴先apm,固定翼也可以用

cc3d也能玩固定翼啊

网友:
U22吧,绝对是省事

网友:
穿越用的飞控也能满足你的要求,假如你要熟悉调试的话,CC3D+MINIOSD或F3,F4集成OSD配INAV调参软件,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姿态、电压,油门大小及飞行时间等都可显示,当然加上GPS也可返航。考虑性价比和易用度更推荐F3集成OSD控,但前提还是你得熟悉开源穿越控的安装和调试。

网友:
我只用过U2SG,感觉不错,适合入门的用,够用了!!

网友C:
f3+mwosd,+m8n的gps,只要200duo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3+mwosd,+m8n的gps,只要200duo

f3  能返航? 航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f3  能返航? 航点吗?

可以,自己去研究下,都是开源的,再说你就简单飞飞,要什么航点

网友:
搞测绘专业用户就入apm,新手傻瓜入门U22或者 arkbird lite比较好,当然想一步到位飞个30km 把 aat一起买了,就选A控2.0集成aat那款咯

网友:
给新人推荐apm或pix就是不负责任,,安装配置就能整死人,飞起来各种意外。建议U2SG上手,,虽然阉割了不少功能,但基本都有,丢机了不心疼。

网友E:
飞宇的大黄蜂可以吗?

网友F:
切糕U22,最好的选择

网友G:
买商品控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