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力矩测试

楼主(2017-07-04):
对于电机力矩测试有高手没?想自己做一个简单点的。

网友:
这个,通过测转速功率计算,是不是更简单点

网友:
198x 年 的 《中学科技》杂志 ,
就有 测试 小马达 运转状态下 力矩
的方法 。我都懒得 画图 你搜搜。

网友A:
力矩的单位牛.米,最简单的就是电机轴上固定一个半米长的杆,杆的外端连接一个弹簧秤,测作用在弹簧秤上的力。就能大体计算出电机的力矩。测得的力矩准确度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2017-09-04):
引用 网友A:
力矩的单位牛.米,最简单的就是电机轴上固定一个半米长的杆,杆的外端连接一个弹簧秤,测作用在弹簧秤上的 ...

你这样测出的是堵转力矩,不是额定转速下的力矩。
要测量电机在额定转速下的力矩,通常的测量装置是一个测力矩仪及一个可调的摩擦盘。
这个摩擦盘连接着力矩仪,实际上这个力矩仪也可以用一个弹簧扭称来测量,实在没有的话,也可以自己做一个的,就是用一个弹簧扭簧加上一个指针就行了,当这个摩擦盘靠在电机上的时候,扭簧就会被扭转,指针会指示到一定的位置,摩擦盘的压力越大,传递的力矩也越大,这时电机的转速会下降,当电机的转速下降到额定值时,这时的摩擦盘承受的力矩就是电机的额定力矩了,如果是自己做的这个力矩测试仪,只要记录下指针的位置,然后再用砝码加上杠杆,就可以用静力法测出力矩了。

网友:
淘宝有卖的,好像几百块到几千一台。

网友(2019-02-01):
引用 网友A:
力矩的单位牛.米,最简单的就是电机轴上固定一个半米长的杆,杆的外端连接一个弹簧秤,测作用在弹簧秤上的 ...

最简单的也是最可靠的。

网友(2019-03-03):
我是进来学习的见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