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在50% 80%不稳 抖动 求分析

楼主(2017-07-04):
入了一个全新好盈海王系列 SeaKing-120A 船用无刷电调   和一个  豹子新款船用无刷电机LBP2860/X2 新款 升级电机
今天到手 空转试震动   发现在推油门到50%的时候 突然卡顿一下   在80%油门也卡顿一下    每次卡顿之后转速就有很大提高  感觉象换档一样

之后我又维持在卡顿的油门位置   感觉抖动  不稳。

好赢电调的8种进角都试验了 都有这个现象

电调设置  正转     里电 3节   保护电压 3。4v

求老师解答

网友:
你是不是,,空载 转速 太高 咯。。

网友:
我几个月前购买了一款科勒2858,使用海王电调,出现启动困难的问题,也是尝试了所有进角,都无法彻底解决
建意更换电调或电机,再试,如果依旧有这个问题,找卖家咨询

网友:
这么大kv的不知道怎么用啊!

网友A:
KV值过高了吧 5050KV 3 S   导致空载转速过高 一般加大进角能解决些问题 ,之前我的KV3800  4S 也有这现象  加大进角后解决问题。你这个电机是几级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值过高了吧 5050KV 3 S   导致空载转速过高 一般加大进角能解决些问题 ,之前我的KV3800  4S 也有这现象  ...

我3400kv的  所有进角都室了

网友:
你把视频发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抖动幅度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