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飞控求前辈指点

楼主(2017-07-04):
n3飞控用的futaba7008接收机,解锁桨全部开始转的时候请注意屏幕左下角显示的 toff 是什么情况?  之前飞没有注意    而且toff出现后有三次电机不能重新上锁  以后冒着被砍的风险拔电池     请大疆客服给我解释一下    也请前辈们帮我看下这种什么情况?

楼主:
左下角显示gps的地方  解锁后会变成toff  然后电机就不能重新上锁了   要拔电池   太吓人了

网友A:
take off 的简写,起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ke off 的简写,起飞吧

多谢指点  豁然开朗   大疆技术竟然告诉我说他们那里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说是有有可能gps被关闭掉了  吓得我没敢再飞   哎……

网友:
调试的时候 刹车刹不住会出现猛地抽一下,就跟失控了一样(姿态,GPS)不是很暴力的情况下,比较稳定,解决抽风问题主要是调哪一块?“动力宽带,刹车,角度”这几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