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77通过D7E刷D固件的用第九通道更改螺距发现一些问题…

楼主(2017-07-04):
伟力977通过D7E刷D固件用第九通道更改螺距发现一些问题…
1正负螺距是变大了,但是正螺距要稍大于负螺距,如果通过舵机拉杆调节,使正负螺距一致的话,那么当油门中立时,就不为零螺距了。
2突然发现正飞也好,倒飞也好,上下窜得厉害,没有以前稳当了,有点不跟手了。是更好了螺距引起的?(还是电机不行了引起的?还是电调了引起的?还是舵机不行了引起的,还是手法问题?)
所以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问题一?
               :是不是通过第九通道更该了螺距,引起上下窜得厉害,忽上忽下的,有点不跟手了?恳请指教……

网友:
笔记本是亮点

网友A:
977的油门和螺距是一起来调的,有点复杂,我把977主板放到120上用了,具体的螺距中点应该在1通道也就是油门曲线里面调好,再去9通道放大缩小,1通道摇杆中点应该是15左右,再调曲线让正负基本一致

网友:
不懂,帮顶。笔记本是亮点,字写得很好看啊,自己的烂字。。。

网友B:
估计电机转速和螺距不能单独调整,外加螺距加大会增加电池负担从而引起转速变化,然后螺距和转速综合起来导致升力忽大忽小,从而飞机忽高忽低。小直机在屋里随时消遣一下挺好,就别折腾了,开心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977的油门和螺距是一起来调的,有点复杂,我把977主板放到120上用了,具体的螺距中点应该在1通道也就是油门 ...

按照您说的解决了这个螺距问题,有足够的正负螺距,而且中立点零螺距正确…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电机转速和螺距不能单独调整,外加螺距加大会增加电池负担从而引起转速变化,然后螺距和转速综合起来导 ...

不觉明厉正负螺距和中立点已经在鱼之乐大侠的指点下调节完毕……您所说的这个见解非常有道理,难不成这是个死穴吗??有无解决之道呀……我下午试飞一下再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觉明厉正负螺距和中立点已经在鱼之乐大侠的指点下调节完毕……您所说的这个见解非常有道理,难不成这是 ...

只要螺距设置没问题,上下串动要检查横轴螺丝,有时新换胶圈还有金属垫圈会导致拧紧横轴螺丝桨夹轴承受力卡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螺距设置没问题,上下串动要检查横轴螺丝,有时新换胶圈还有金属垫圈会导致拧紧横轴螺丝桨夹轴承受力 ...

早上的正负螺距与中立点是调整好了,下午飞之前,熄火状态下,仔细观察普通模式下:油门从低往高推进,油门中点时,螺距为零螺距中立点正确,油门从高处推下来经过油门中点时,零螺距居然不在油门中点上…切到3D模式下,油门从低往上推,油门中点时,螺距为零螺距中立点正确;油门从高处推下来经过油门中点时,零螺距居然也不在中点上……所以也就是单项正确呀……有问题,更换舵机,从新设置,都是这个样子……够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螺距设置没问题,上下串动要检查横轴螺丝,有时新换胶圈还有金属垫圈会导致拧紧横轴螺丝桨夹轴承受力 ...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我的mcpx更换过横轴垫圈听话多了,指哪打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的正负螺距与中立点是调整好了,下午飞之前,熄火状态下,仔细观察普通模式下:油门从低往高推进,油 ...

还是要油门中点的位置,我的油门曲线摇杆中点是24

网友:
普通模式我设置了13点曲线,因为用的是刷了bl程序电调,每次起飞前要解锁,所以油门最高点要有,其实你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个参数试试普通模式13点-60 -32 -14 -1 8 15 24 34 45 56 68 82 100
特技模式3点曲线-48 24 1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早上的正负螺距与中立点是调整好了,下午飞之前,熄火状态下,仔细观察普通模式下:油门从低往高推进,油 ...

按照这个曲线设置完后,再调拉杆至特技模式油门中点螺距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这个曲线设置完后,再调拉杆至特技模式油门中点螺距为零

大神,我晚上再研究研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晚上再研究研究……

不是大神,刚又细调了一下,特技模式低一点-5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神,刚又细调了一下,特技模式低一点-50

我也是這樣調
可是**中點還是跑
而且熄火時的位置會變
要拔掉馬達調才有用
我覺得用華控螺距要設在95%
用微調調整螺距大小
超過太多可能就會跑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這樣調
可是**中點還是跑
而且熄火時的位置會變

还好啊?我这个板子没有你说的问题,一直这么调的,中点没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好啊?我这个板子没有你说的问题,一直这么调的,中点没变啊

可能是我的板子都很舊了.....
我還有個三槳的977
對螺距很敏感
剛起飛切3d跟idle螺距一定偏上飄走
要蛙跳兩下螺距才會回中
然後就一直正常飛
真難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我的板子都很舊了.....
我還有個三槳的977
對螺距很敏感

这个现象我倒是有过!好像是要先确认整个螺距行程一样
垃圾板子,凑合飞吧,唉,110可能会没有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