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y7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7-07-04):
有哪位哥们玩tiny7用的ac800接收的吗?完全不懂设置啊,一插上电电机就开始转了,对频倒是对上了

网友:
电调协议选BRUSHDE

楼主:
多谢!那uart口选哪个?serial rx选哪个?完全搞不懂啊,上次就是选错了直接卡掉,再连电脑就连不上了,只有重新刷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那uart口选哪个?serial rx选哪个?完全搞不懂啊,上次就是选错了直接卡掉,再连电脑就连不上了,只 ...

先选这个按SAVE

网友A:
再选这个后...........SAVE

网友:
我连驱动都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选这个后...........SAVE

非常感谢,已经设置好了,接收机也有信号,但是遥控不了,receiver里面拨动摇杆也没有任何反应,试着换了个xsr接收机也一样,是哪里不对吗?

网友:
你的接收机是SBUS模式吗?
不是的话就切到SBUS,   如果是SBUS的话就,检查下线有没问题或者用UART2的 RX串口再试试

网友:
我来观望一下

网友(2018-01-23):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情况与你的完全一样,我用的是RX800 PRO接收机,也是一样对上频了,但接收选 项卡的色柱没反应,

我Q:21146619, 交流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