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8650电池是否能用于多旋翼。

楼主(2017-07-04):
http://v.xiaoyi.com/?id=201230&project=sports&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自组的18650 3串2并,lg he4 2500mah单颗
持续20A在室内旋停14分钟3.2v下降,视频上的是在室外当时有3级风飞了9分钟下降电压单个3.6v,重量比达普5200mah还轻100g多续航还多了几分钟,要是组3串3并效果更好。久久不敢测试飞高的18650电池组终于鼓起勇气去测试。效果出乎意料很开心。

楼主:
补充:整台机器带上电池重量1396g

网友A:
不行,c数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c数不够

18650目前密度很高,这个是动力电池效果整体真的很好

网友:
sony 30a放电很爽啊

楼主:
你也在用18650?

网友:
引用 楼主:
18650目前密度很高,这个是动力电池效果整体真的很好

网友B:
一直想自组18650 电池,至今还在观望。

网友C:
大概了解一点,18650是 现今储能密度最高的电池,用作一般的航模电池貌似也是可以的,但是想用作暴力电池估计够呛,应为30c放电就已经很勉强了,想要70c100c放电估计就够呛了。还有就是大电流放电的18650电池貌似也不便宜。

网友D:
是的C数不够的 我好早的时候飞过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C数不够的 我好早的时候飞过固定翼

可以的啊,完全够用。那些飞不起来是电池不是动力电目前有很厉害的动力电持续60a

网友C:
现在技术进步了,听说18650最大可以达到30c放电了,不晓得是不是真的,不过这样的电池也不会便宜吧。想顺便求个靠谱的淘宝店家,我也买点18650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技术进步了,听说18650最大可以达到30c放电了,不晓得是不是真的,不过这样的电池也不会便宜吧。想顺便 ...

有得了,目前就是价格不菲,你的机器用不了30c那么高放电的,我的机器悬停,15a估计都没有。

网友C:
淘宝上了解了一下,貌似现在不管是三洋还是索尼的的18650动力电池,内阻都在10毫欧以上,我记得聚合物电池的内阻好多都在零点几毫欧的吧,估计18650发热量还是会比较大,只是不晓得能不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了解了一下,貌似现在不管是三洋还是索尼的的18650动力电池,内阻都在10毫欧以上,我记得聚合物电池 ...

要记得不能贪便宜,便宜的都不好,单颗重量50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了解了一下,貌似现在不管是三洋还是索尼的的18650动力电池,内阻都在10毫欧以上,我记得聚合物电池 ...

18650水太深,我就在某宝买的,贴吧推荐的。菜青虫数码外设店

网友:
引用 楼主:
18650水太深,我就在某宝买的,贴吧推荐的。菜青虫数码外设店

嗯,这个帖子我刚才可看了,带回去店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了解了一下,貌似现在不管是三洋还是索尼的的18650动力电池,内阻都在10毫欧以上,我记得聚合物电池 ...

没问题的飞580距一下毫无压力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自组18650 电池,至今还在观望。

可以的,网上没人测试机飞高。我测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的,网上没人测试机飞高。我测试了

你测试的时候飞了多高?续航时间是不是比锂电池长,还有电池寿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测试的时候飞了多高?续航时间是不是比锂电池长,还有电池寿命怎么样?

续航时间长了,航模电池达普5200 400多克 这个5000。300克续航还长过航模电池而且这个电池好保养不像航模电池内部比较活泼。18650理论可以放电到2.5好像。我都是3.3下来。飞了60米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了解了一下,貌似现在不管是三洋还是索尼的的18650动力电池,内阻都在10毫欧以上,我记得聚合物电池 ...

原来测过10C放电,温度最高接近100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原来测过10C放电,温度最高接近100度

100度???真的吗?这个温度也太高了吧,这样搞两次电池不会baozha吧,就算电池不会baozha,这么高的问题也很容易把边上的其他元件给烧坏吧。如果10c放电就这样的话,那这也有点太恐怖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00度???真的吗?这个温度也太高了吧,这样搞两次电池不会baozha吧,就算电池不会baozha,这么高的问题也 ...

之前说错了,见图,10A放电,最高温度80度,大概是3C放电(容量3.6ah),不过我们现在飞机用不到1C的放电就能起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之前说错了,见图,10A放电,最高温度80度,大概是3C放电(容量3.6ah),不过我们现在飞机用不到1C的放电 ...

10A放电电池温度最高会到80度,但是在飞行过程中2030a放电应该是常有的情况吧,这样说的话电池温度真的会很高啊,这样会不会导致电池寿命过短啊。现在网上有三洋和索尼稳定30a放电的18650电池卖,不晓得他们的温度会不会低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A放电电池温度最高会到80度,但是在飞行过程中2030a放电应该是常有的情况吧,这样说的话电池温度真的会 ...

采用多并的形式就没有多大的问题了,通常我认为温度高一点(60°C)没问题,主要是要能够控制得住温度以及每个电池温度的一致性。

网友F:
18650四轴7.5KG飞了5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F:
18650四轴7.5KG飞了5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kg(带载重1kg),80分钟

实际考虑好电机KV值和大尺寸桨,整机减重,电流也就50左右,18650电池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kg(带载重1kg),80分钟

我载重2.7KG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概了解一点,18650是 现今储能密度最高的电池,用作一般的航模电池貌似也是可以的,但是想用作暴力电池估 ...

格氏无人机电池有15C的,你说的18650如果有30C放电倍数的,那就完全够用的了。

网友:
看了后,自己也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