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款适合小孩在室内玩的全比例遥控车

楼主(2017-07-04):
小学1年级,不用太好的,希望是全比例的,小点的,夏天天热能室内玩,结实点。

网友A:
SCX10 攀爬车,非常耐操,我儿子从两岁玩到5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X10 攀爬车,非常耐操,我儿子从两岁玩到5岁了

价格好贵的

网友:
奥兰多吧

网友B:
在下帖子不多,那两款车都可以考虑去看一下吧。

网友C:
环奇734A咋样?

楼主:
买了环奇543。因为不确定小孩会不会一直玩下去,所以不能买太好的。万一不玩,我也没时间玩。

楼主:
本来想买伟力的蚊车,后来youku上看了视频,车虽小但是速度下不来,还不如1:18的车子在室内好开。

楼主:
这车不错,价格稍贵,以后考虑。这个尺寸有没有电子部件能全部用通用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下帖子不多,那两款车都可以考虑去看一下吧。

看了,你收的二手车都很新嘛,具体是什么牌子型号呢

楼主:
我本来想买长城2112,看评测说低速线性很差,而且电路板很容易坏,看了店家的电路板销量,估计确实是。然后想买伟力K989的后驱版A989(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个型号),反正也便宜。但是我对蚊车的印象是漂移竞速的,要是能改成低速车就好了。其实不光小孩子,我以前有段时间也想自己弄个手掌大小的室内小车玩,也不需要奥兰多那么好的。全比例玩具级别里找不到比长城2112好,比奥兰多便宜的。我现在退模了,手里一个遥控器都没,也无所谓RC还是玩具,又从0开始了。

楼主:
这个分论坛的图片好像就是你说的这个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你收的二手车都很新嘛,具体是什么牌子型号呢

还真不是二手,银的是攀岩者大脚是欣乐鸿91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不是二手,银的是攀岩者大脚是欣乐鸿9115

不好意思看错了,把入手二驱看成二手了,我想怎么这么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看错了,把入手二驱看成二手了,我想怎么这么新

哈哈,无所谓,

楼主:
我糊涂了,买个环奇543,没注意,拿到货才意识到不是全比例的。不过小孩不管这些,是车就玩,79元价格也不贵,有差速,家里能转个180度弯,50元那种玩具都不行。后轮驱动,后轮左右在一个连杆上,不是独立悬挂。前轮独立悬挂。

网友(2017-10-29):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scene=taobao_shop  要不就這個,小孩子多分不清比例不以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本来想买长城2112,看评测说低速线性很差,而且电路板很容易坏,看了店家的电路板销量,估计确实是。然后 ...

長城2112初速確實不太好,尤其打滿陀起步,因陀機耗用了一部份電力,然而當跑沙路時起步後亦不失速度!

楼主(2017-12-05):
这个不是比例的。我买了个伟力A989给儿子玩,是真的全比例,但是加速性能和伟力蚊车没法比,用的空心杯电机。

网友D(2018-02-06):
顶出来。我也有同样的需求,孩子放假了。不知楼主最后选的啥车,参考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出来。我也有同样的需求,孩子放假了。不知楼主最后选的啥车,参考一下 谢谢

我在22楼写了,买了个伟力玩具级别的,100多块钱,还真是全比例的,但是加速性能一塌糊涂,适合小孩。另外伟力有个1:24的攀爬也不错,速度很慢,小孩子容易上手,但是设计似乎有问题,在售的都是1s锂电的,舵机转向不足,而且电池很快就会被低压保护,玩不久。玩了几天就被我放二手区卖掉了。原设计可能是镍氢的电压更高。谁有空测试下换成2s的伟力主板(集成接受和有刷电调)试试看。

然后伟力蚊车,小孩似乎掌握不了,速度太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22楼写了,买了个伟力玩具级别的,100多块钱,还真是全比例的,但是加速性能一塌糊涂,适合小孩。另 ...

我看了伟力的那款小车,很适合在家里、床上玩。我有很多2S400左右的锂电,这车要是2S就好了

网友D:
你有没试过上2S电池?
舵机转向不足是因为舵机问题还是设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有没试过上2S电池?
舵机转向不足是因为舵机问题还是设计问题?

24438主板不能上2s,卖家说的。曾经想过换伟力蚊车的主板,伟力遥控器都兼容的。我有伟力蚊车,是2s的,现在没法试验了,24438已经出了。当时没测试,主要是两个主板的电机接口不一样,要焊接改。转向不足我觉着是电压问题,原来估计是镍氢5s,就是1.2x5=6v,起码有5v。卖家非说是现在升级成锂电了,但是很快就会低压保护,我估计应该是舵机需要5v,1s锂电电压不足造成的。我那个蚊车,我倒是换成24438的主板+1s过,主要也是为了降低速度给小孩玩,结果也出现了转向不足。

网友D:
引用 楼主:
24438主板不能上2s,卖家说的。曾经想过换伟力蚊车的主板,伟力遥控器都兼容的。我有伟力蚊车,是2s的, ...

谢谢。明白了。我觉得可以试试2S。板不会烧的,1S和2S电压那点区别,在电子元件上是不会有什么区别的,还不够麻烦的。主要是电机,有可能过热,因为传动比有可能是按1S设计的。烧了大不了换个电机
这个电机是130的吗

网友D:
你看这家的图片上的电池,明显不是1S锂电

网友D:
两节圆的,不是那种单组片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明白了。我觉得可以试试2S。板不会烧的,1S和2S电压那点区别,在电子元件上是不会有什么区别的,还 ...

刚才问了卖家,24433电机是110有刷。我曾经考虑过用2s+一个电调或者BEC输出5V,但是BEC 5V输出似乎是电池电压再低也保证输出的,会导致电池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这家的图片上的电池,明显不是1S锂电

没错,所以我说我估计原设计是镍氢5s,卖家都说锂电是升级款,还说主板固件也刷新了电压保护阈值改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节圆的,不是那种单组片状的

这个电池看上去是几个几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池看上去是几个几伏的?

应该是两节卷装的锂电,象18650那样的,但肯定比18650小。所以我怀疑这原装就是2S锂电的

网友E(2018-03-30):
闲鱼收一台顽皮龙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闲鱼收一台顽皮龙爽玩😬😬

1:16的吧?太大了。有差速吗?有差速的话,家里勉强能玩;没有差速的话,一般的客厅也就20平,不一定施展的开。顽皮龙好像是攀爬车底盘,没差速的,转弯半径大。

网友(2019-05-02):
我也考虑给小儿子搞一辆

网友(2021-08-05):
价格和性能总是矛盾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