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艇你们有用过 遥控器电子熄火开关吗

楼主(2017-07-04):
新买的汽油船 朋友推荐了 顺便买了个电子熄火开关是定制的  论坛有没有大神用过 朋友用FUTABA 接收机 说正常 给我以后我用睿思凯 接收机怎么都不行 !  折腾了一下午没启动起来买了启动器 明天到试试看

网友:
你的这种电子熄火装置内部不知道什么结构,没有用过。我曾经用过网站一个四川模友卖的二路电子装置做过熄火装置,他出的电子装置输出端是二个微型继电器《哈哈上面提到的四川的今天又在5I网站上推销》。实际上汽油船熄火就是把磁电机的黑线与发动机外壳短路,不需要过于复杂。先把熄火装置摘除把发动机正常发动起来,再将熄火装置接入看看发动机是否正常,就知道电子熄火装置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直接遥控设置一个通道熄火

网友:
用空设置通道开关,也是一键熄火,极收油门也不容易灭车。

网友A:
而且你说用电子熄火开关,跟启动不起来也没关系啊?   灭不了车我倒相信。

网友:
熄火开关能启动才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而且你说用电子熄火开关,跟启动不起来也没关系啊?   灭不了车我倒相信。

汽油船一般利用第三通道熄火上岸。玩船的老鸟有时间忘记把第三通道恢复到发动机正常启动状态,再启动发动机就是发动不着,哈哈回过头一检查,结果才发现熄火开关没有恢复正常启动状态《本人用的3PK、就出现过几次这样的事情》。所以认为熄火开关还是以可以看到明显动作位置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油船一般利用第三通道熄火上岸。玩船的老鸟有时间忘记把第三通道恢复到发动机正常启动状态,再启动发动 ...

我是14sg ,我跑电船用枪控,油船用板控,,还是觉得开关方便些,我油门关到底,船不会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油船一般利用第三通道熄火上岸。玩船的老鸟有时间忘记把第三通道恢复到发动机正常启动状态,再启动发动 ...

因为比赛紧急情况太多,所以油门怠速调的较高

网友:
用空余通道,控制一舵机,将磁电机输出短路一下,就熄火了。动作明显,效果好。

网友:
不用 这开关,油门最低就行了

网友:
油车油机的熄火开关就是把汽油机的磁电机点火线短路了就行。

网友(2019-03-05):
在用,一键熄火,失控(收不到发射时)熄火,挺好。打不着火检查遥控设备、熄火键是否打开。

网友:
以前用过 拆掉了 现在油门到底省事  北纬启动用普通手拉不好使啊   没力气拉不动  换超易启动手拉就好启动了

网友:
朋友们汽油船能不能实现倒挡

网友:
实现到时可以 但是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