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图传可以用自组机吗吧。

楼主(2017-07-05):
有哪位大神懂,求教程。

网友:
这破图传还是不要折腾了

网友A:
都知道接线定义了,接上天线,电源,视频输入试一下有没有图像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知道接线定义了,接上天线,电源,视频输入试一下有没有图像不就行了。

没办法,不行。还是没法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