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模型 F16 飞机的一个小疑问

楼主(2017-07-05):
手上一架飞翼90函道F16,雷鸟涂装,喷口带灯,推油门灯会亮,请教一下,这灯到什么时候才会触发开关,比如油门大小,还是电流大小,请教一下飞翼模型和模友们,请专业解答一下

网友:
要看灯是单独接线到接收机还是从电调出的线,如果是单独接线到接收机的话是通过信号的脉冲宽度触发,如果从电调引出的话就是由电调直接驱动了,可能是直接并在电动机上,也可能有单独的程序控制(实际上也都是脉冲宽度触发)。

网友:
貌似50%油门以上触发

网友:
50%以上的油门灯才会亮

楼主:
是根据什么判断,我油门推到了50%?
第一次见喷口灯,确实漂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根据什么判断,我油门推到了50%?
第一次见喷口灯,确实漂亮

在淘宝买的?求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淘宝买的?求链接

飞机自带的

网友(2020-02-15):
起飞时不亮吗?模拟加力在起飞时应该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