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版萝丽单向有刷电调电路

楼主(2017-07-05):
            固件在最下边                       首先感谢萝丽的开源精神,造福广大模友,这个电路是根据模型中国论坛yanxue模友的一篇帖子改进而来,按照他的方法改进的电路实测有问题,电机带载后运行很不稳定,有时停转,电调启动时电机会狂转一阵。
             这个电路实际上是给mos管增加了一个前级驱动,由于萝丽电调是用MCU的I/O口直接驱动MOS管,要求MOS管的导通电压要低于5V,否则工作效率会比较低,上次网购的时候买了20个STP75NF75,这个管子导通电压是10v内阻11mΩ,比之前买的IRF3205内阻还要大,用原版电调电路驱动180电机带4寸桨2s全油不到1分钟管子就摸不得,改进后全油3分钟MOS管温度大概也就40度,能用手摸住了,我没有测试电流和温度的工具,所以也只能说个大概,下边是电路图,电机用的是万至达FK-180-3736-45电机,7.2v空载转速38500,带载2s全油运行大约4分钟后电机线圈已经变黑,玩具4寸桨轴被烫坏,电机已经不能摸了,电调手摸大概40度左右,如果在飞行中散热好温度会更低,效果非常明显。

新增加的mos管驱动电路

完整萝丽电调改进驱动电路

重新制作好的萝莉单向有刷电调

测试中使用的万至达FK-180-3736-45电机,1.7元一个

测试用的电机和桨

          为了减轻重量只用了一个三级管做驱动,所以MCU的输出要反向,需要修改固件中PWM输出,凡是0的改成1凡是1改成0,固件烧录按照萝丽单向有刷电调的烧录方法进行,“P3.3脚上电复位后为低电平”选项不选,电调上电后电机会轻转一两圈,没有危险,电路焊接一定要检查,不能有虚焊,如果MCU输出口到三极管部分虚焊电机就会最大油门狂转,测试时不要上桨。

         现在这电调已经用在了新做的有刷4轴上,电池用的是达普4s改的2s5200mah,飞行时间越7分半,整机工作电流约44a,单轴电流大约11a左右,电机已经热到摸不得,手摸电调微热,非常稳定
有刷四轴的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20439

        不会改程序的朋友可以下载这个固件直接烧录,我就不设置什么回复可见了,如果觉得好用希望你主动回复一下,别让这帖子沉了

固件下载:http://pan.baidu.com/s/1nvE8uFn

测试时千万别上桨,测试时千万别上桨,测试时千万别上桨

网友A:
这个电调没有堵转保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调没有堵转保护吧?

原有萝丽电调功能没变

楼主:
充好电又测试了一下,还是很稳定,温度不高,保持在40度左右,而且只要收油电调降温很快,重申:电路一定要焊好,尤其MCU部分不能虚焊

网友B:
历害,这都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历害,这都可以改

买了20个高压MOS不改没法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20个高压MOS不改没法用啊

还是你技术好,不然这人真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网友C(2017-08-28):
楼主,能不能给下程序?我去百度找了半天找不到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给下程序?我去百度找了半天找不到着

好像没法添加附件,我想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给下程序?我去百度找了半天找不到着

好了,传到网盘了,去下载吧

网友D:
我准备在这个基础上做成PCB板,昨晚已经画好了,过两天打板出来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准备在这个基础上做成PCB板,昨晚已经画好了,过两天打板出来看看效果

电调开机时电机会抖一下

网友(2017-10-08):
我看楼主用STP75NF75这个管子时改进了,如果用3205管子的话,可以用这个改进电路吗?

网友:
电路图单片机1脚和8脚画反了吧?

网友:
经和萝丽原贴电路图以及stc15f104w数据手册对照,楼主画的单片机管脚是对的,萝丽的原贴电路图有些吭人…幸亏发现得早,明天单片机就到手,不然开工就错了…

网友E:
这电调能否用在船上。枪式遥控器怎样设置,我做的一接上接收机,没做操控,有刷电机就转动起来,要将油门杆往前顶才停,怀疑电调也将遥控的中位也识别到信号。请教各位有懂怎样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调能否用在船上。枪式遥控器怎样设置,我做的一接上接收机,没做操控,有刷电机就转动起来,要将油门杆 ...

这个是单向电调,不能用枪控,最好也别用在船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单向电调,不能用枪控,最好也别用在船上

已做了一个萝丽双向电调,现在已经可以了。

网友(2018-02-17):
支持楼主 希望继续出一些技术贴

网友:
谢谢分享,手头刚好有这种电机给孩子改小船,还有IRF3842一堆。

网友(2018-07-16):
这个1S电池可以用吗

网友(2018-10-18):
楼主好,电路新手有点想法讨论一下,你这个上电电机会转一下是不是因为上电瞬间三极管还没导通,mos管G极拉高所以导通了。
以下电路换成使用p型三极管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厉害,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2020-03-29):
固件还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0-11-12):
来晚了,分享已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