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红鹰EPP吉比装机求指导,老机新装,开启我的3D之路。

楼主(2017-07-05):
大爱吉比,虽然是老款epp板机但还是入这个作为入门机了。为把机子组装好,特求教装过这款飞机的模友介绍下装机调机经验。还有电调电池接收机的安装位置,最好给个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池是在电调的对面么,这样炸机会不会剐蹭到电池动力线。

网友A:
除非你倒飞低空炸,有可能蹭到,你也可以穿个洞把线引到对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倒飞低空炸,有可能蹭到,你也可以穿个洞把线引到对面去

哦,好的。那电机还用设置右拉和下拉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好的。那电机还用设置右拉和下拉么?

稍微有点右拉和下拉就可以了,毕竟是3D机,倒飞的时候多。

楼主:
没有飞这款飞机的了吗?指导下啊

网友B:
如果你是做3D飞行,你副翼的舵量小了。舵机的拉杆要用长点的,保证舵面偏转在45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做3D飞行,你副翼的舵量小了。舵机的拉杆要用长点的,保证舵面偏转在45度左右。

练习机舵量慢慢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练习机舵量慢慢调大

硬件先保证最大偏转量,在控上再调小做练习,熟练后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