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模,求指导----?

楼主(2017-07-05):
小弟刚刚入模,购置了天行者40A电调,郎宇2208 KV2600马达,花牌1300mAH 45C 3S电池和5030的浆。自己按照网上的图纸做了个KT板的纸飞机,感觉电池有点重了,飞不起来。
问下高手们,这个配置应该用在上面机型上?
补充:翼展67cm左右,起飞重量375g
如图:

网友A:
总重多少克又不说,咋给意见呢?话说我电池还是2200毫安,照样飞起来,不过用的是1400kv 8060桨,就算加上起落架,照样飞得起

网友:
电机小了,最小上2212的电机

网友B:
说起飞重量和翼展多少

网友C:
这个电池绝对可以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重多少克又不说,咋给意见呢?话说我电池还是2200毫安,照样飞起来,不过用的是1400kv 8060桨,就算加上 ...

不好意思,刚开始玩,不懂。一会我量一下翼展和起飞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起飞重量和翼展多少

刚开始玩,不太懂,一会量下翼展和起飞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池绝对可以飞起来

感觉电机和浆匹配的不合适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开始玩,不太懂,一会量下翼展和起飞重量

起飞重量375克,翼展67厘米

网友D:
这个配置应该可以飞起来,发个图片看看机身结构

网友E:
推重比都过一肯定能飞。看看飞机重心和舵面。最好上点照片。不然谁知道一个纸飞机给你做成了什么样子

网友:
这还飞不起来?这动力绝对能飞起来。

网友F:
上个图吧,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配置应该可以飞起来,发个图片看看机身结构

是不是电机有点靠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个图吧,兄弟。

已补图。兄弟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重比都过一肯定能飞。看看飞机重心和舵面。最好上点照片。不然谁知道一个纸飞机给你做成了什么样子

已补图,估计是电机位置有点靠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补图,估计是电机位置有点靠前。

结构没有问题,电池并不重,估计问题出在电机上,是不是正品电机,检查一下70%油门时飞机有没有窜出去的感觉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补图。兄弟给看看。

这个纯粹是重心调节问题,或者螺旋桨安装问题。
你用尺子测量下面V槽长度,然后用笔在二分之一处标记,重心在其后面1CM处。
螺旋桨要有字的一面朝前,否则动力会不足。
顺便问下,这种迷彩KT哪里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纯粹是重心调节问题,或者螺旋桨安装问题。
你用尺子测量下面V槽长度,然后用笔在二分之一处标记, ...

好的。我再重新找找重心。我想也是重心的问题。飞的时候,头往下栽。
淘宝上一家模型店买的这种KT板。两件起发货。随后店铺链接私信给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构没有问题,电池并不重,估计问题出在电机上,是不是正品电机,检查一下70%油门时飞机有没有窜出去的 ...

应该是正品的吧?推油门有要窜出去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