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刷了5.0,求混控设置方法。

楼主(2017-07-05):
进去了以后,不会设置啊。

楼主:
主要是三角翼的混控设置,谢谢了。

网友:
设置小电直倒是会,固定翼还没有设置过,坐等楼下大侠

网友A:
简单模式没用过
高级模式和旧版本的deviation一样。具体:
通道1=AIL+ELE+辅助微调
通道2=(!AIL)+ELE+辅助微调。
记得把AIL和ELE的trim在两个通道中都打开,否则缺微调。

AIL,ELE,辅助微调或者通道1,2可能要反向,看具体情况决定。
曲线:AIL和ELE都是斜线(1 to 1),辅助微调一般是Fixed。

网友B:
看说明书啊,人家deviation写的那么详细的说明书,比华科尔原厂说明书都详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说明书啊,人家deviation写的那么详细的说明书,比华科尔原厂说明书都详细啊

说明书哪里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模式没用过
高级模式和旧版本的deviation一样。具体:
通道1=AIL+ELE+辅助微调

谢谢了。我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明书哪里有啊?

www.deviationtx.com
左侧user manu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www.deviationtx.com
左侧user manual

谢谢啊,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