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起飞前无人机组装

楼主(2017-07-05):
     无人机的正确组装是确保无人机安全飞行的有力保障,因此掌握无人机的正确组装步骤至关重要。以购买的靓马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的 LMX8 为例,针对 弹射架的组装、机身的组装、机身内部接线、地面站接口的连接、无人机飞行前的设备检查 等无人机组装步骤进行细致详尽的说明。

楼主:
首先进行弹射架的组装

步骤一:查看支架是否完整

步骤二:中间连接的安装

步骤三:支撑架的安装

步骤四:飞机支架的安装

         安装到最下面的孔里,弹射成功率较高

步骤五:组装完成

                                   检查组装是否牢固

完成支架的安装后,开始着手机身的组装。

楼主:
机身的组装

步骤一:碳杆的安装

              需要注意一下碳杆与胶带的位置

                        碳杆安装后的效果图

步骤二:机翼与机身的连接

1.对应机翼与机身的安装

2.机翼与机身的连接

3.舵机线需要通过过孔

4.通过过孔后与延长线相连

步骤三:卡扣的使用

                          固定机身和机翼

机身组装就此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