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新问题!!!!

楼主(2017-07-05):
新装了架450,好赢40A电调,原厂蓝色1900kv电机,电调做过校准,
现在问题是30的油门,转速已经和80-90那种转速的感觉了!推到50感觉好可怕,
问下这是电机问题?还是电调?

网友:
你是说油门30和 90的转速一样?

楼主:
是啊,转速超高

网友A:
遥控器的油门曲线检查一下

网友:
校油门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的油门曲线检查一下

油门是45度一条线,

楼主:
电调肯定校准了

楼主:
难道电调kv标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电调kv标错了?

电机烫得厉害不,我之前吧3S电机装到6S飞机上了(买的6S,发过来的是3S,没看就直接装了),很小的油门,转速就很快,然后转个半分钟左右,手不敢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