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er9x的设置问题,关于protocol部分的。

楼主(2017-07-05):
在er9x的模型设置里面有个protocol,里面的pulse spacing是神马作用?默认300,我调到500,结果貌似烧了一个舵机
还有就是ppm frlen,是什么作用。谢谢了!

网友A:
看英文第一个应该是脉冲间隔,第二个应该是ppm 频率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英文第一个应该是脉冲间隔,第二个应该是ppm 频率长度

没错,是这个意思,可是具体有啥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