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亚拓3S 460MX 电机 几n几p的 ?

楼主(2017-07-06):
请教一下大家亚拓3S 460MX 电机 几n几p的 ?
好盈铂金40A电调刚刷了BLHELI程序,不知道定速该设置多少油门?

网友:
这不是6s电机吗

网友A:
刷blheli用不着考虑几n几p...,调到感觉声音差不多就可以了...

正常的配置,定速都在60%-85%的油门区间里,长航时航线的可以调到50%出头。油门再低要甩尾了。

我以前是单独分配一个电位器调油门,输出区间在50-80,飞机停在地上转电位器听听声音来决定油门大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blheli用不着考虑几n几p...,调到感觉声音差不多就可以了...

正常的配置,定速都在60%-85%的油门区间 ...

好的,我调到50%,一会出去飞两电试试定速效果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