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为什么隔2堵墙就不可以了。

楼主(2017-07-06):
用的是三叶草天线。为什么隔2堵墙就不可以了呢。

网友:
波长太短,衍射能力差

网友:
这个图传和接收实在是没法玩!这和天线么关系!建议你不要那个接收!换成小飞手和这个图传!新手练习不成问题!

网友:
每天看帖子都能涨知识啊

网友A:
想要穿墙,就要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穿墙,就要大功率。

有推荐的嘛,发射大功率还是接收大功率。

网友B:
功率越大,小弟弟辐射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越大,小弟弟辐射越大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辐射啊

网友:
穿墙和很多因素有关的,和功率,波长,天线,墙体厚度,以及材质。不能单纯的说是什么问题